[笔电] 求助,关于老索尼笔记本没法开机

楼主(2020-11-06):
整理时找到10年的索尼笔记本,发现不能开机了,就打算折腾折腾

楼主:
症状是插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按开机键没反应,用电源表测电源,正常,19.5v

楼主:
电源没问题,插了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按开机键没反应

楼主:
测针脚,最左跟最右电压才0.05v,这样正常吗?然后被旁边的紫色电容,倒是19.5v

楼主:
看了一下这个主板电池,接口都是绿锈,估计是报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这个主板电池,接口都是绿锈,估计是报废了

会不会因为主板电池没电的原因,才导致的不开机?

网友A:
可能只是内存槽脏了,清理下就好了,不用费那么大劲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只是内存槽脏了,清理下就好了,不用费那么大劲拆机

内存跟硬盘都拆过了…,然后那个针脚要多少电压才正常

网友:
请问下一闪一闪是怎么个闪法?有没有长短或周期性,如果有规律会好排查一点

网友:
应该先清理一下,除锈之类的,拔除硬盘,内存之类的,直接上电。看之前的描述,好像是没有正常上电。

网友:
可能有几种原因,1、掉固件,2供电部分故障(故障点一般是电源管理、mos管、电容),3、ec桥。如果不是这几方面就可能是南桥或cpu挂了,这样基本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有没有试过把电池拔了,单独插电源适配器能否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