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项驰电器太阳能路灯48COB感应灯加装TP5100充电管理

楼主(2020-11-06):
双十一前不少店的货还便宜些,看到这货才9.9就下订单搞一只。毕竟学习了duomingxing大佬 的不少太阳能灯帖子,发觉这灯相对来说好解些吧,毕竟自己动手能力不强,也没打板的欲望,过了那个特爱折腾的年龄,现在只折腾自己能折腾的内容,不比大佬们挑战新的高度了。拆开这货果然是太阳板通过二极管给电池充电,这样充不说爆炸但锂电池也用不了多久呢,必须加保护,学了大佬 的方法也加个充电管理TP5100不是更好吗?原来手中的TP5100还没敢开始使用,因为有不少帖子反应这IC特容易烧坏,直接短路什么的,所以撸来不敢给锂电池充电,这个用于太阳能给电池充电还是放心些,毕竟这个最高不过8V左右吧。改装很简单,只要把TP5100连接并固定好即可。终于找到了比TC4056更好能用于太阳板的充电管理IC。

网友A:
这个路灯我买了好几个 太阳能板我给拆出来了 两块并联在阳台无遮挡都充不了多少电 特别垃圾
换上单车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路灯我买了好几个 太阳能板我给拆出来了 两块并联在阳台无遮挡都充不了多少电 特别垃圾
换上单车板子了 ...

哪儿有单车板子出售?

网友:
我的一切折腾都源自大量实践测试,不会让你失望的呢,4056最低启动电压3.9伏,5100的最低启动电压3.6伏,在太阳能板低于5伏的负载电压时,5100的测试数据,明显好于4056。感谢你能中肯我的测试研究。

网友B:
这太阳能电池板不行的,大晴天估计短接电流也就六七十ma都不到,给18650电池充电就是个笑话,根本充不了多少电进去,如果来两个阴天估计这盏灯就歇菜了,还不如改一下用共享单车用的6W 6V的太阳能电池板,这个板大晴天(无太阳照射的情况下)短接电流不会少于120ma,如果是阳光直射几百ma的电流绝对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太阳能电池板不行的,大晴天估计短接电流也就六七十ma都不到,给18650电池充电就是个笑话,根本充不了多 ...

所以嘛,这就是电池不用保护板直接充电的理由,6V直接怼根本充不满嘛,我买的几个板子也是没有保护电路测18650电池两端充电电压6V!

网友:
才买了一个,难怪有时候就不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嘛,这就是电池不用保护板直接充电的理由,6V直接怼根本充不满嘛,我买的几个板子也是没有保护电路测 ...

其实还真可以充满的。。。  那个比较小的壁灯那款,今年夏天我有一个充到4.85V。。。估计是电压高,虚充的

网友:
我买了一个5100,试了一下就烧了,据网上说,这个芯片太容易烧了。

网友:
那好吧,放弃太阳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真可以充满的。。。  那个比较小的壁灯那款,今年夏天我有一个充到4.85V。。。估计是电压高,虚充 ...

我用单车太阳能板把18650冲鼓了~~现在直接太阳能板接LED灯板(卫生间朝北很暗) 隔2天用这个板子给太阳能晚上常亮的充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单车太阳能板把18650冲鼓了~~现在直接太阳能板接LED灯板(卫生间朝北很暗) 隔2天用这个板子给太阳能 ...

你是把达文西的发明运用的淋漓尽致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是把达文西的发明运用的淋漓尽致呀

是啊哈哈 发个截图看看哪家的TP5100好用吧 我买几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哈哈 发个截图看看哪家的TP5100好用吧 我买几个试试

我没觉得有多大差异,贵的五六块,便宜的两三块我都买过, TP5100不比得TP4056有那么多版本的。

网友:
那里有便宜的单车板子、6W的?

楼主:
同问,哪个朋友推荐下某鱼上的卖家的单车板子,看到好多也不贵,但有些人买来都裂开或不能用,这个退都好麻烦 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问,哪个朋友推荐下某鱼上的卖家的单车板子,看到好多也不贵,但有些人买来都裂开或不能用,这个退都好麻 ...

现在除了拆机单车板子便宜,其他的没有几块钱一块(4W~6W)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除了拆机单车板子便宜,其他的没有几块钱一块(4W~6W)的了。。。

推荐个店的链接好不?私信我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推荐个店的链接好不?私信我下

我今年也没买过。。。 PDD上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你晚上没事上去逛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今年也没买过。。。 PDD上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你晚上没事上去逛逛

好的,谢谢!主要是看到不少人说买到的好差,这货买来也不想退,退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