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接入米家的德佰仕LED调光驱动,根据检测亮度和温度调整灯光色温和...

楼主(2020-11-06):
淘了个LED驱动可以接入米家可以调亮度和色温,通过亮度传感器和温湿度传感器调整亮度和色温,可以语音、手动打开和关闭自动亮度和自动色温

网友:
也就是调整两路不同色温LED的电流大小来达到无级调光调色

网友:
无频闪恒流调光不错,要是能接入不间断电源更好,可以收一块旧电动车电池组,配好合适驱动板转直流220伏组装一个不间断应急电源,只是交流电器无法用。

网友(2021-07-19):
请问楼主你这个有出现关灯后微微亮现象吗?通过米家app关灯,不是开关关灯。谢谢

网友(2022-05-03):
动手能力就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