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BOSE QC25 求助拆机

楼主(2020-11-06):
BOSE QC25 坏了,开静噪有卡卡声,晃动耳机有声音,L声道有时不响,想拆开看看!请教如何拆?

网友:
同款路过  支持一下 我没有拆过,需要换耳棉了,求推荐

网友:
有螺丝的啊。。。拧开就可以啊

楼主:
QC25开静噪耳机靠近容易坏,检查单元坏了,官网联系加1700元更换QC35,某东35才1399,BOSE官网售后就是个渣啊,求25耳机单元推荐!某宝30元的有用过的说下感受

网友:
同款路过  吃灰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QC25开静噪耳机靠近容易坏,检查单元坏了,官网联系加1700元更换QC35,某东35才1399,BOSE官网售后就是个渣 ...

买背面带字的,GW 32欧,然后下面是6位数的生产日期,早期的单元,如qc2,就只写GW,反正没有GW的就不是bose原装的,不要买,不同批次的可能用于不同的型号,声音不一样,建议成对更换。

网友:
点胶下面是螺丝,拧开,外面的盖就能拆下来了

网友:
有一对qc25原装单元,有需要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