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LM6305 2A充电模块70分钟充满2200毫安三星18650锂电池 效率远高于TP5100【更新】

楼主(2020-11-06):
2020-11-12日更新:

这两天又测试了,当6V太阳能板的负载电压在4.5V时,用同一块电池测试,SLM6305的充电电流是200+,用TP5100的充电电流是400+,由此可以看出,SLM6305和TP5100相比,在太阳能板的负载电压低于5V时,还是TP5100的效率高,如果阴雨天比较多的地方,还是建议用TP5100做为太阳能充电模块比较好,阳光充足晴天比较多的地方用SLM6305充电效率高,如果用的是7V~12V的太阳能板,建议还是用SLM6305。

——————分割线——————

给大家多一种做充电模块的选择。

我测试的结果:SLM6305充电模块70分钟充满2200毫安三星18650锂电池,从3.34V充到4.12V,仅需40分钟,效率远高于TP5100。

研究这个板子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以后用在太阳能灯的控制模块上,可以用于4.5V~12V太阳能板,推荐使用5V~12V太阳能板。

板子尺寸21MM*16.5MM,宽压输入,4.5V~12V(不能在输入高于8V充电时移除锂电池,否则容易烧毁IC,这点跟TP5100一样。),输出空载电压4.53V,充满电截止电压4.21V,放置一段时间后,电池电压稳定在4.16V~4.17V。

今天测试一个三星2200毫安的锂电池,从3.34V充到4.12V,仅需要40多分钟,充满后停止时间大概70分钟,充电效率远高于TP5100模块,充电电流1.5A时,整体发热很低,用手摸稍微有点感觉,高于1.7A时,电感发热严重(下一个版本改进),IC发热尚可没有烫手的赶脚,当电池电压在4V左右时,最高充电电流1.95A,锂电池电压低于3V或者高于4.12V时是涓流模式,其他时间段整体充电电流保持在1.7A~1.95A。

 550kHz固定开关频率
 高达90%以上的输出效率
 最大2.5A的可调输出电流(本模块设计为2A)
 输入电流自动识别,适配器自适应
 无需防反灌电流二极管
 无需外置功率 MOS 管或续流二极管
 精度达到±1%的4.2V充电电压
 可耐28V高压的充电状态双指示输出(本模块建议使用电压不超过12V)
 关机电流仅20uA
 2.9V涓流充电
 软启动限制了浪涌电流
 电池温度监测功能
(我没做)
 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 极小化的DFN3x3-10L封装

补充内容 (2020-11-15 14:08):
新建了一个群,方便喜欢折腾太阳能灯相关的伙伴们能实时交流:QQ群:1053113133

网友A:
绝大部分单节18650的标称最大充电电流都达不到2A。

网友B:
一个成品板成本多少?

网友C:
大电流充电速度快,但不一定是好事,可能会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D:
不错的充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充电速度快,但不一定是好事,可能会影响电池寿命。

你说的也对,如果是用来充6000毫安时以上的电池就不会有你说的这个问题了。我用2200毫安时的电池是临时测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成品板成本多少?

自己做的话,四块钱左右。相比较5100来说,不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大部分单节18650的标称最大充电电流都达不到2A。

嗯,这个芯片最大支持2.5A,我测试第一个版本可以达到2.2A,发热严重,又重新做了一版本,控制在将近2A,功率电感买小了,1.7A电感就发热很大,1.5A时,没什么温度,如果后面再做的话,要重新做板子换大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充电模块。

你也可以用这个芯片做个充电模块试试,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大部分单节18650的标称最大充电电流都达不到2A。

其实我主要是用来充大容量聚合物电池的,5000毫安时到10000毫安时的。一节2000多的18650,我还是喜欢用4056慢慢充,^_^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主要是用来充大容量聚合物电池的,5000毫安时到10000毫安时的。一节2000多的18650,我还是喜欢用40 ...

充大容量你不如弄个5a的恒压恒流模块来充,肯定比这个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可以用这个芯片做个充电模块试试,效率高。

月前才上了几片4056,还没用完,6305是那儿上的?

网友F:
这个不比TP5100有成品模块出售,这个没有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话,四块钱左右。相比较5100来说,不算高。

等你的最终版。向你购几片,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大容量你不如弄个5a的恒压恒流模块来充,肯定比这个快的

放在太阳能灯上用的。。 恒压恒流模块的效率我预计不会有这种专用IC效果好,还要考虑锂电池的寿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比TP5100有成品模块出售,这个没有吧。

是的,这个没有成品模块的,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可以自己画图,我的测试结果给大家做个参考,好有更多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的最终版。向你购几片,可否?

我是用在太阳能灯上的,到时候跟太阳能灯的定时感应模块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G:
刚才查了下,SLM6305输入电压可以达到28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才查了下,SLM6305输入电压可以达到28v,

这个资料很好找。另外28V 是最高耐压值,一般都不建议做这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