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哎,好吧 胜当买个箱子,拆25块钱收来的主机

楼主(2020-11-06):
收又痒了了 又花巨资收了台2015年的联想主机,外观成色挺新的,配置已经不指望了
机箱上贴了个硕大的A4 后面看了下还是用电源适配器供电,整个一个 台式的笔记本

果不其然 收回来拆开一看 得 还真要这么安慰自己,来来来 大家都来瞧瞧吧

机箱正面 还有个sd读卡器,光驱位打开了下 有光驱

amd a4 注定了它廉价的身份

机箱背面简约简单,省料  连圆口鼠标键盘的都没有

惨惨惨

好空的机箱啊 还好有两条内存条作伴 不显得那么孤寂
2根2g 三代 孤零零的光驱失去了硬盘的陪伴

比1元硬币稍微大点的风扇,觉强的压着cpu

好啦好啦,25买个机箱也不错拉 毕竟是品牌机箱 一勾子坐上去也不会塌

满意拉~!~~

网友:
买机箱送机芯全套,赚大发啦!

网友A:
这种机子也只能挂闲鱼,还不知道有没有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也只能挂闲鱼,还不知道有没有人要

所以就当买个机箱 ,现在七八十的新机箱 简直不能看

网友:
机箱不错,但是吧,主板竟然还有USB3.0的接口,工业机?

网友B:
这个功耗低,适合做个下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耗低,适合做个下载机。

哎哟 看样子 啥东西都又啥用处,的确  弄做个下载 软路由 就是机箱太大了

网友:
品牌机机箱结实耐用

网友:
25不亏了啦啦啦啦啦

网友:
算不错的了,我收的这个与你的一样,两倍的价,还开不了机

网友:
25也便宜,,一个品牌机机箱不错了,,,4G条子也不错,,,这可能是专用机,,比如炒股机

网友:
买机箱送主板算可以了,内存寒酸点,没给电源差评了

网友:
这是一体机主板加台式机内存呀,电源都是外置的吧

网友:
这种机箱质量很好的

网友:
机箱还是不错的,内容没法看,联想么,呵呵了

网友:
这机器的旧主板淘宝上可不便宜,不少单位还在用,前几天儿子单位财会用的一台不开机,因装有财务软件和资料,不方便换机,上网查了下通病是CPU上的电容变质,我叫他拿回家,拆了CPU上的3颗电容就修好了。主板型号是:联想CFT3I1

网友:
电源挡板都可以卖10元!

网友:
楼主是四川还是重庆的青沟子

网友:
电源外置,cpu非常少见,好在内存还算正常,没有焊接在主板上。

网友:
我单位同事家有台联想的机器,前些天去帮他看看能不能升级,打开一看,很小的机箱,只有一个硬盘位,装了个500G硬盘,内存可以插二根,已经插了根4G,显示卡位空着,只能插半高的显卡。CPU还勉勉强强,i3-4170的。我跟他说,最方便的升级是加一根8G内存条。想运行速度快的话,换个机箱,去掉500G硬盘,加250G固态硬盘+2T机械硬盘,加块显卡,去掉4G内存,换成2根8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