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等离子电视PT42638NHDX水平黑线故障求教

楼主(2020-11-06):
现修一台长虹等离子电视PT42638NHDX开机继电器吸合3下就无反应了,经查是X版烧了两只RJH30E2场效应管,网购回来装上ok了,但现发现有多条黑水平线,测各路电压均正常,故无从下手,我怀疑是y版、缓冲版、屏线均没找到问题,难道是屏坏了?拿不定主意了,故现传到本论坛请有经验的师傅给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A:
不用求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屏废了,你可以拆开,看缓冲板到屏的排线和玻璃结合的地方,出线的位置颜色都变了。玻璃上蒸镀的线路断了,放手吧。

网友:
42638我这还有个有十几条竖线的,开始的时候接在月光宝盒上打游戏用了,后来都觉得碍眼,换了个32的液晶在游戏机上了,42638准备扔掉了

网友:
无规律的竖线如果不是你换过缓冲板上的IC有虚焊的地方,那基本确定屏上线路腐蚀。缓冲板IC损坏会造成跟Y板场管击穿一样的现象。这个电视可能你修之前早就出现这样的状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求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屏废了,你可以拆开,看缓冲板到屏的排线和玻璃结合的地方,出线的位置 ...

感觉非常专业的解答。

楼主:
不管怎样谢谢回复的朋友。

网友:
如果是18年坏的,我还可以给你搞到一个屏,现在工厂都拆了,不知道哪里还有屏在生产。

楼主:
已经上大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