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视贝LED照明灯不亮拆修

楼主(2020-11-06):
无缘无故自己不亮了,拆开后发现是其中一个LED烧掉了,有烧掉的黑点。如下图:

买了新2835灯珠换上,结果秒烧,于是猜测可能是线路板出了问题,测试线路板直流输出电压为318V。
为什么电压会这么高?

最后一张图是新欢上的灯珠,也烧黑了。

网友:
类似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给父亲修过阳光牌球泡灯,磨开焊盘用仿流明灯珠替代一个烧黑贴片灯珠。

网友A:
220V整流后就是318V。开灯加了负载电压就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整流后就是318V。开灯加了负载电压就降下来了。

但是加电瞬间就被烧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加电瞬间就被烧黑了

可能是你换上去的灯珠跟原来的灯珠电压不符

网友B:
视贝的东西质量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贝的东西质量很一般

请教一下哪个牌子好点,正好有计划买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哪个牌子好点,正好有计划买灯。

不清楚    我家的松下还可以  暂时还没有坏  欧普别买   欧普4年之后坏的机率太高了

网友:
那颗三脚的恒流ic击穿了

网友:
这个灯珠不是普通2835灯珠,可能是二芯或三芯的,这种直驱电源不能空载通电再接灯珠,应该接好灯珠再通电。

网友:
6v或9v的灯珠吧,先用可调电源测试下灯板上良好的灯珠是多少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