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elementary OS系统测试 桌面挺好看的

楼主(2020-11-06):
默认桌面 好看 我用虚拟机测试的 过一段时间可能会装在实体机上(用过两年的单ubuntu也了解这类系统怎么样 代替windows没问题)

这个不是开始菜单 是应用程序菜单 软件源安装的office

文件管理

gimp

中文输入法也是ibus平台

网友A:
咳~咳~
我来安利 Arch Linux 啦,
强大的 wiki,
丰富的 aur,
你值得拥有!

网友B:
一般办公可以,专业软件还是不行,模具3D之类的还没有较好的替代

网友:
以前也喜欢玩LINUX,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觉得不实用,现在只玩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咳~咳~
我来安利 Arch Linux 啦,
强大的 wiki,

你这个让我想到了备选系统manjaro pacman软件管理 能用AUR 并且是图形界面安装 容易装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让我想到了备选系统manjaro pacman软件管理 能用AUR 并且是图形界面安装 容易装好 ...

呃。。。
我正是从 manjaro 叛逃到了 arch,

manjaro 的一些包跟 arch 是不一样的,
换到 arch 之后才感受到,
出问题的时候少多了,

至于安装起来麻烦这个问题,
可以找现成的安装脚本,
比如 anarchy 原本就是个脚本来着,
现在也有 iso 了,不过仍然是要联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办公可以,专业软件还是不行,模具3D之类的还没有较好的替代

确实,
FreeCAD 还是不如 AutoCAD 好用

网友C:
装黑苹果,生产;力软件比win下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
FreeCAD 还是不如 AutoCAD 好用

这是肯定的Linux下的免费软件肯定不如win都软件

网友:
CAD还好,现在深度等一些国内系统可以预装中望的CAD一般用途够了,3D建模虽有freecad,但操作真的太不方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黑苹果,生产;力软件比win下的好用

可惜啊,人家苹果用自己的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惜啊,人家苹果用自己的芯片了。

所以才会有黑苹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才会有黑苹果

还是不喜欢黑苹果 黑苹果的桌面环境不能换 不像linux什么桌面都能装如kde gnome以及发行版的定制桌面等

网友E:
普通office上网,推荐个比较好用的吧。deepin好像有点显示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office上网,推荐个比较好用的吧。deepin好像有点显示不爽

ubuntu manjaro fedora什么的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ubuntu manjaro fedora什么的都行

谢谢。等有空下个试试

网友:
特别好奇 不太懂软件这方面 如果做一个兼容win的是做不出来还是会侵权

网友:
我在 Deepin Linux 写 Qt 软件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黑苹果,生产;力软件比win下的好用

某鱼上有卖macbook下半身的,据说成本和黑苹果差不多,不用太折腾。

网友:
试过ubuntu,成熟度差好多,整体生态处于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