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修复一块接口坏的固态,04T颗粒哦

楼主(2020-11-06):
闲鱼捡漏一块坏固态

04T的颗粒

买这个坏固态,完全是奔着颗粒去的,没想着修板子。

到手后发现,坏的不算严重

除了接头掉了之外,还掉了3个耦合电容。别的地方没见有问题,修修看吧。

烙铁清理下焊盘

一个焊盘完好,另2个耦合电容焊盘一端掉点,这个还算好修。

先换个接头再说。

料板拆一个焊上,简单。

下面就是修复掉焊盘的位置了。

补电容后,发现sata接口这一端离sata信号线的焊盘已经很近了,也不值当的飞线了,干脆拿0Ω电阻怼上吧。

把0Ω电阻塞到电容和sata信号焊盘之间,焊好,如图!

有点丑,但应该不影响功能。

搞定!上电!

认硬件名,但不出盘,不知道啥原因。

不管了,直接短接上电量产。

ce全。

原来是640G的,就开640G吧,

顺利开出来,而且坏块不算多。

那开768G试试?

768G也开出来了!

捡漏成功

网友:
这是想开多大开多大吗?咋不开1024G?

网友A:
卧槽多少钱收的?怎么你们总能捡到漏,我咸鱼上一搜全是商家在售这些坏固态

网友B:
这个板子你也敢下手?胆子比较肥?运气不好就血本无归了!

网友:
:lol:p这算是开盖有奖吧

网友:
指纹泄露了

网友:
貌似凄惨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多少钱收的?怎么你们总能捡到漏,我咸鱼上一搜全是商家在售这些坏固态 ...

捡漏得快准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你也敢下手?胆子比较肥?运气不好就血本无归了!

这板子其实没毛病啊。无奈最近的一批盘都用这个板子。

楼主:
这是簸箕还是斗啊?

楼主:
凄惨红凄惨,我捡漏成功不凄惨

网友:
这种修过的自用很不错

网友:
楼主高人,手到病除啊。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恭喜恭喜,可以可以!

我觉得可以操作一下我手头的04T了~~~

网友C:
范老师 打算自己用呢 还是出手呢

网友:
接口怎么吹下来的,边上还有2个大焊点呢,塑料不会烤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范老师 打算自己用呢 还是出手呢

再攒一颗做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