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每扇上一当之烧结钕铁硼转子9733风扇无刷电机

楼主(2020-11-06):
每扇上一当之烧结钕铁硼转子9733风扇无刷电机

一般的电脑风扇深棕灰铁氧橡胶磁转子,12伏服务器拆机风扇超过4安培,偶尔能遇到浅灰深灰粘结钕铁硼转子,就差遇到镀镍版烧结钕铁硼。这次拆一个鼓风机涡轮9733服务器拆机风扇,其实以前拆过好多次,电机壳部分已经开了辅助进风孔,有效避免叶轮气流不稳定,0点35毫米超薄硅钢片台达拆机定子,从AVC拆的0点3毫米双股绕组,每组18匝线圈,台达拆机大功率管版本单相无刷驱动加电路板三防漆防溅水。装好后测试12伏电流5到6安,每分钟7200转,推力80克,https://weibo.com/tv/show/1034:4509632882999304。现在航模导线芯断裂正在更换。

网友:
总是感觉楼主的文字有时候让人理解起来很吃力,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有时候感觉有点莫名其妙的那种感觉。。。

网友A:
有没有遇到 强磁块脱胶 脱落的情况?

网友:
难不成这是LZ自己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遇到 强磁块脱胶 脱落的情况?

目前没发现脱胶,担心的话尽量找固化后有弹性的磁钢专用胶,再配合橡胶磁剪裁顶住磁钢支撑。

网友B:
楼楼,你的台达驱动板  原来是什么型号风扇上的? 买一个拆拆

楼主(2020-12-28):
引用 网友B:
楼楼,你的台达驱动板  原来是什么型号风扇上的? 买一个拆拆

2015年批次台达9733的2点7安塑料壳叶轮,我拆的两三个是圆孔无刷驱动板,有4颗大功率管,另外几颗只有2颗小功率芯片,1点8安版本铁壳转子叶轮,只拆到一两颗8角孔有4颗功率管,其它全是2颗小芯片,每颗定子铁芯高低不同。估计商家无损拆解风扇,先清洗翻新很多扇叶铁芯外壳,再把其它好的无刷定子连着驱动板互换,然后装回测试,最后定制一批台达等风扇贴纸贴上。2018年开始出现膏访AVC三洋nidec美蓓亚台达等,我买的12厘米美蓓亚风扇中招过,按动和拔动扇叶有间隙感含油轴套,正品双滚珠轴承有弹簧力,看缝隙酚醛树脂无刷驱动板只有一颗276霍尔元器件,堵转都达不到贴纸电流,没有堵转保护,正品拆机应该是玻璃钢电路板,有不少元器件,内置堵转重启保护,网购时谨慎全新换贴纸膏访。

网友C:
看绕组是手工翻绕过的,是楼主的手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绕组是手工翻绕过的,是楼主的手艺么?

肯定是我手工绕的,18匝2股并绕,原装50多匝换成钕铁硼强磁转速变慢。机器绕的比我好,

外转绕线机,中间定位槽不转,外圈有个绕线钩快速转动。

内转子绕线机,定子孔中有个穿入漆包线钢弯管往复绕圈,把漆包线绕在定子。

网友C:
玩大了,自动绕线机都有?我是十几二十年前给别人绕摩托车发电机线圈,点火线圈绕的多,看出那线圈是手工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大了,自动绕线机都有?我是十几二十年前给别人绕摩托车发电机线圈,点火线圈绕的多,看出那线圈是手工绕 ...

自己肯定没有绕线机,大多数绕线机给220伏电机大批量绕制,小批量航模无刷等也是手工绕制,通常价格高绕的细致。我的风扇只是偶尔制作绕组,没必要配台绕线机。220伏小吊扇微风扇爪极电机线轴绕组,先把轴框拉好线头放在手摇增速绕线机固定,然后手摇绕制万匝,手摇增速绕线机高速输出轴有计数器可以统计匝数。摩托车点火线圈匝数也不少,估计好几千到万匝绕在线轴框架,纯手工绕制高压线圈很费时,通常得借助手摇增速绕线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肯定没有绕线机,大多数绕线机给220伏电机大批量绕制,小批量航模无刷等也是手工绕制,通常价格高绕的 ...

大部分摩托车点火线圈用0.13的柒包线,2000匝稍多点,太子铃木这类进口的是0.10的线,2500匝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