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oc不能快充的原因

楼主(2020-11-06):
如题,我把a口转成了c口,但是直接用ctoc线接手机不能快充(连慢充都不如)。但是转a再接atoc就可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把ctoc线插到c口板子上量d+d-也是通的,为什么就是不能快充呢?难道ctoc和atoc线引脚定义完全不一样吗?

楼主:
啊!没人回复呀!应该已经找到原因了,晚上再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啊!没人回复呀!应该已经找到原因了,晚上再确认一下

还是不对,cc线只有一条呀

网友:
a口常见支持qc,c口支持pd,除非你手机2种快充都支持

网友:
可能是你的转换头有问题,可以尝试自制一条atoc短线试验一下,连线可根据需要连24根线或16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