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88角磨机

楼主(2020-11-06):
88元拼多多

网友A:
卧槽!!!兄弟听我的,这个别用!!!角磨机这样是握不稳的,崩片的概率非常高!!!

网友:
这个比做假更可恶。能退就退了,不能退也别用,角磨机比你想象中要危险多了

网友:
不如79的大焊!!

网友:
这个 外形的角磨机终于出 廉价版了,
用不了多久  估计一年半载 后 就能跟电钻一样二三十包邮了。

网友:
这个比较危险哦。另外建议用之前百度下角磨机安全使用视频。和知识点。有几个视频讲的比较好。

网友:
这就是用电钻的外壳啊,磨具都不用开

网友:
29元充电钻市场饱和需要转型,一直期待的百元小型角磨切割机总算是问世了,但这结构造型怎么感觉有些别扭呢。
最好多多借鉴一下博世小钢侠、科麦斯迷你机以及威克士801的设计风格,取长补短、进一步完善。不过那些货动辄几百上千元,对于一般小件DIY业余爱好者来说,还是这种百八十元的更加实用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卧槽!!!兄弟听我的,这个别用!!!角磨机这样是握不稳的,崩片的概率非常高!!! ...

LZ那款不能用,请问博世这款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那款不能用,请问博世这款能用吗?

正儿八经的角磨机都那么多出事故,你真的要作也没办法。就像四个轮的小车都会翻车,那为什么还要让三轮车在路上拉东西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那款不能用,请问博世这款能用吗?

一楼这款我也买了,和博世这款相比,主要问题是磨片离手柄更远,且磨片更大(100mm),所以力臂更长,更难以控制,也更容易卡片

网友C:
个人觉得吧,这种样式的小型角磨机看怎么使用了。如果单纯的作为一个磨光机来使用的话,也没什么的吧,用这种小型的来做磨的用途,也还是比较方便灵巧的,不错。

但一定不要用在切割方面,把手太短,一旦卡到了切割片,无论是哪种切割片都是很危险的

当然了,如果这种小机器力量很小也就没啥了,卡了就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吧,这种样式的小型角磨机看自私使用了。如果单纯的作为一个磨光机来使用的话,也没什么的吧,用这 ...

不能再同意。

抛光,处理塑料,不用木工锯片,戴护目镜,小孩清场,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再同意。

抛光,处理塑料,不用木工锯片,戴护目镜,小孩清场,差不多了 ...

同意您的讲法,其实任何一种工具的存在都是有道理的,只是看如何使用了
但像您讲的一样,一定要安全第一

网友E:
这种东西比手电钻少了减速箱和变速开关,夹具也比手电钻简单,应该比手电钻便宜才对。

网友F:
到手减20,四十多的20v无刷岂不是更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东西比手电钻少了减速箱和变速开关,夹具也比手电钻简单,应该比手电钻便宜才对。 ...

开模的成本是要分摊的,角磨机销量比电钻小多了。
另外一楼这款电机到磨片的距离很长,搞不好有一级减速,而且用这么小的电机直接驱动100mm磨片也不现实,等到货了拆开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到手减20,四十多的20v无刷岂不是更香

什么时候买的,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时候买的,这么便宜

大焊角磨机

网友:
这种速度不会高哪里的,插电的能到8000转,这个3000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