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蒸饭车加热管的封口材料?

楼主(2020-11-06):
有谁知道蒸饭车加热管的封口材料?,就是封口需要用到哪些材料,下面图片画圈的部分,就是白色封口,这种封口需要用到哪些材料,在中间的瓷珠旁边,有一圈白色的胶,这种胶叫什么名字?除了白色瓷珠,和旁边的那一圈密封胶,再往下,还有什么部分

网友:
用单支装的704硅胶。

网友:
我也觉得像704之类的

网友:
就是白色硅胶

网友:
往下是石英砂喽

楼主:
把胶挖完再往下就是粉沫块了,这是什么粉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胶挖完再往下就是粉沫块了,这是什么粉沫

好像说是氧化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说是氧化镁。

估计石膏也行  就是那种高温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石膏也行  就是那种高温泥

除了绝缘得考虑导热呢

网友(2021-02-10):
里面估计是中温镁粉,加硅油了,磁珠封口绝缘,涂704白色硅胶防水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