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这个超光图像工业相机,怎么才能使用?

楼主(2020-11-06):
今天得到 一个工业相机,
请见下图

不懂怎么能用,插上电脑USB, 显示没有驱动程序

百度也搜了,没搜到。
请问 应该如何才能使用??
谢谢

网友A:
打上驱动,用系统(温10)自带相机或(温7)第三方相机软件

网友B:
呃······楼主用淘宝网页版搜 超光图像 这家店铺,加QQ找驱动吧

网友:
CCD,一般要专用软件驱动。个人使用意义不大,因为大部分都是黑白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上驱动,用系统(温10)自带相机或(温7)第三方相机软件

您好,谢谢。
现在搜不到驱动啊。
第三方相机软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楼主用淘宝网页版搜 超光图像 这家店铺,加QQ找驱动吧

谢谢您。
只不过不是在网点买的,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答应。

网友(2021-03-19):
看样子好像是华旗的产品,你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这个相机是什么型号,然后在找驱动,如果是华旗的,我倒是有几款驱动,但是不知道具体型号的是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