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开一个外拍灯 有懂的进来看看

楼主(2020-11-06):
一个200W的外拍灯,一直不回电,上不来电,不能闪光。
但有时打开后按闪光能闪几下,正要调好指数后就又不能闪了(夜光屏也显不全了)

电池和灯的全貌

14.2V的理电

显示不全的屏

看到这么在的电容,不敢动了(有危险不??)

这是灯炮(正常)

应该是里面的小原件什么的坏了。但看到这么大的电容不敢再拆了,把电到自己了。

有懂的人没?帮分析一下。时间长了,找不到售后服务了。

网友A:
板子问题吧  这玩意很好玩  炸铜箔 炸电容跟放炮一样

网友B:
检查下 控制板的滤波电容或者稳压管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问题吧  这玩意很好玩  炸铜箔 炸电容跟放炮一样

我就想知道,这么大的电容,容易放电不?我怕电着自己了。 不危险的话,我就把板子再拆开,再拍照,让你们看看,大概哪里出问题了,教教我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 控制板的滤波电容或者稳压管之类的

怕那个大电容放电电我, 这两天,我再把控制面板和板子分开拍下照,帮我看下哪个是滤波电容哪个是稳压管,我只会看哪个外面烧黑了我才知道哪个是坏的。

网友C:
奇怪的灯泡,有懂的么说说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的灯泡,有懂的么说说原理

才说明,这灯泡不会常亮,只会闪。

网友D:
屏幕那边缺笔化划拆开看看,电容倒是不用担心,用个螺丝刀短接一下就没电了,(注意要用非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那边缺笔化划拆开看看,电容倒是不用担心,用个螺丝刀短接一下就没电了,(注意要用非金属的) ...

缺笔画,那个问题不算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回电,不回电了。 这个闪光灯,是闪一下后,要回一电蓄能,才能再闪。

网友E:
这就是标准的摄影用闪光灯!基本原理:220V直接整流给大电容充电,充电电容接在闪光灯管两端,通过高压触发闪光灯管外部电极使之导通闪光,这个灯管不能一直亮,只能触发一次,闪一次。其他电路是控制电容放电多少的(也就是闪光灯闪光指数调整电路)。显示屏缺划与闪光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那个大电容放电电我, 这两天,我再把控制面板和板子分开拍下照,帮我看下哪个是滤波电容哪个是稳压管 ...

白炽灯泡焊两个线到电容上怼一会电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标准的摄影用闪光灯!基本原理:220V直接整流给大电容充电,充电电容接在闪光灯管两端,通过高压触发 ...

专业啊,那我的一直不回电有可能是哪个小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幕那边缺笔化划拆开看看,电容倒是不用担心,用个螺丝刀短接一下就没电了,(注意要用非金属的) ...

这种大电容,用螺丝刀短接的话,要戴护目镜和耳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知道,这么大的电容,容易放电不?我怕电着自己了。 不危险的话,我就把板子再拆开,再拍照,让你 ...

用一只60瓦~100瓦灯泡引出两线搭在电容器两极,灯泡闪亮下就放尽电了。

网友F:
我之前自己拆修神牛的电子闪灯,用螺丝刀给大电容放电时“啪”的一声,螺丝刀头都被烧得像淬火了一样。
那个闪光灯泡有一圈灯丝是常亮照明用的,估计是你那灯丝出问题了。

换一个闪光灯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自己拆修神牛的电子闪灯,用螺丝刀给大电容放电时“啪”的一声,螺丝刀头都被烧得像淬火了一样。
那 ...

原本就不常亮,现在的问题是: 闪光灯开开后,不回电,不回电,就是不能闪光了。面板显示是一直在显示不断的加电中加电中,就是加不上,回不上电。无法闪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自己拆修神牛的电子闪灯,用螺丝刀给大电容放电时“啪”的一声,螺丝刀头都被烧得像淬火了一样。
那 ...

我前天,我的另一个外拍灯(耐思)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自己回了一会就回上电了。然后问售后服务,说是里面的一个小配件有可能坏了。 但现在自己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