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航嘉冷静王至尊版2.31拆机

楼主(2020-11-06):
朋友的航嘉电源至尊版2.31烧了,整层楼都断了电,拿回家拆机,发现副电源芯片炸了,还有一个原件烧断了。哪位大神知道这两个原件型号,望告知,谢谢

网友A:
威力不小啊
整层楼都断电

网友:
不值钱啊,算了吧

网友:
板子这么黄平时使用温度低不了

网友:
12V输出40A???

网友:
都这样子了不要搞了少了东西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同型号别人的拆机图,类似型号的也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谢谢你提供的链接

网友:
用来卖废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威力不小啊
整层楼都断电

估计没逐层加空开的后果

网友C:
可能是tny系列的电源ic,tny278之类的。

网友D:
这种做工还是扔了为妙,买个好电源也不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做工还是扔了为妙,买个好电源也不贵了

航嘉的电源还算不错的,这个电源当时也是4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tny系列的电源ic,tny278之类的。

应该是TNY278PN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嘉的电源还算不错的,这个电源当时也是400多

找到航嘉修

网友:
主动PFC,我喜欢

网友:
,电脑电源,维修,注意安全。是不是都炸管了?我的鑫谷前面高压侧,管子基本都炸完了。。后来都换了,弄好了。后面低压侧电子黄胶盖住了一个电阻,容量变化了。就保护了。。。

网友D:
不值得修了,10年前1万也没意思,那时候工艺就是落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值得修了,10年前1万也没意思,那时候工艺就是落后了

15年的,拆着玩,修好不容易

网友:
整栋楼跳闸?是不是地线接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