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一HDMI转VGA转换头并加散热

楼主(2020-11-06):
拆解一HDMI转VGA转换头并加散热

本来是买的带电源的,卖家给发个没带电源的,卖家要求退货退款重拍,算了可用就行。

网友A:
什么鬼啊,那芯片是不是还装歪了

网友:
有必要加散热吗?试过没,有多高温度!改天我也看看有多热,要温度高也加个散热片

网友:
这是笔记本HDMI转显示器VGA的?还有个问题,为啥要带电源呢?我现在用了一个也是带电源的,没有接电源,也用的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鬼啊,那芯片是不是还装歪了

我也觉得歪了。。。。。

网友:
上次5毛钱包邮没音频的,这次看见优惠购3.5元用了2块多的红包,还是几毛钱又买了个备用

网友:
我二年前花了十几块买了一个可以插电源的,其实插不插上,都可以正常用,就是发现,视频转过来,屏幕上有杂信,后来又买了个联想的,质量非常好,用什么胶粘的呀

网友:
前几年花了十几元买了个带电源和音频的,发现插不插电一样用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有外置供电的比较好,查了资料,HDMI最多只能提供5V-50mA,如果没有外部供电可能会造成不稳定

网友:
难道你加散热片能有效果?我的用了3个月出现问题,拆开发现TSC9669s芯片严重发热,导致黑屏,烫到手没法再坚持放在上面,加散热也只能用一分钟左右还是黑屏,无奈只能再买一个,应该是芯片内部问题!

网友(2021-05-14):
我有个同样式的,用着感觉卡顿,拖动窗口会卡顿,进入游戏也感觉明显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