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酷电王2位无线插排

楼主(2020-11-06):
前一阵子买的,用了红包,到手不到2元钱。2插位7孔,带开关和安全门。拆开看了看,一体铜排的,用来带小负载电器还可以。主要看好2孔插位在尾端,方便带2插脚宽电源。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网友:
看着不错,铜排互不接触,2块超值,就喜欢这种能自己接线还带开关的

网友A:
指示灯和电阻是塞进去的,最好拔出来自己焊一下

网友:
看来无线插排也开始用三角螺丝,就差没见到梅花螺丝。

网友B:
不是用特币换2元红包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特币换2元红包买的?

购买时用了几毛淘红包。

网友:
设计的有板有眼,不错的插排。可以装行李包里出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和电阻是塞进去的,最好拔出来自己焊一下

看着限流电阻插脚卡接的挺结实的,就没有补焊,只把限流电阻悬空了。

网友:
价钱很好,就是孔位少了点

网友:
这铜排看着挺厚的,超值啊

网友C:
这个不用红包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用红包多少钱呢

2元多吧!

网友:
不贵不贵~

楼主:
店家搞活动的,这种2孔插位在尾端不是很多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限流电阻插脚卡接的挺结实的,就没有补焊,只把限流电阻悬空了。

换成1M的限流电阻外加超高亮二极管和一个4007会更耐用更节电

网友:
里面铜条的 ,做工还好

网友:
上正泰的车更香

网友:
正泰的车不好上,量少还要抢。价格确实是超值。

网友:
我也2元收了一个,就是太厚了,完全可以做薄一点,经常出差,一直想要个薄点,两位的排插

网友:
美中不足的是火线接口到开关那里铜条打了个孔,所以才处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