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led直接接usb线亮度很低

楼主(2020-11-06):
罗技的红光led取下之后接充电器usb口后亮度很低,接到电脑usb接口led会闪,从低亮度闪到高亮度 。
难道是灯珠坏了吗

网友A:
红光led的电压一般是1.7~2.1V,你直接接USB5V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光led的电压一般是1.7~2.1V,你直接接USB5V会烧的

试过接aa电池 点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接aa电池 点不亮

两个A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