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做了个音响,声音还满意。

楼主(2020-11-06):
自带功放的,板子是自已焊的,笔记本外放,不占地,不用时放柜里冒充一瓶酒。

电位器是国产的,左右不平衡,两路装一起,不觉得。

楼主:
指示灯太亮,照眼里不舒服,用不干胶带加一层,挡一挡。
不可拆,电阻没法加大,就这样,以后不能找聚焦LED,电流保持1ma够了。

声音不错,低音饱满,虽2。5寸喇叭,20平米房间足够。

网友A:
我还是迷信10寸以上的大箱子. 曾经也买了惠普的全屏监听音箱.测试过频带真不是盖的,从50-16K一路平坦但实际听起来真不是那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迷信10寸以上的大箱子. 曾经也买了惠普的全屏监听音箱.测试过频带真不是盖的,从50-16K一路平坦但实际 ...

会影响邻居的

网友A:
不, 不,不,声音不在大而在高低音饱满,就是在细微的音乐声中也能听到全频或者说明显圆滑低音,那才是小区家庭音乐享受.

网友B:
喇叭离远点横放立体声效果是不是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 不,不,声音不在大而在高低音饱满,就是在细微的音乐声中也能听到全频或者说明显圆滑低音,那才是小区家 ...

10寸以上肯定好,全频纸盆声音很自然,我是很推荐大口径的。现在小区上下左右有孩子读书,我觉得还是不要影响他人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离远点横放立体声效果是不是好些?

横放占地,听耳机耳朵疼,做这个是代替耳机,当背景音乐使用。

网友C:
开个孔装倒相管,低音会有增加力度,据说低音辐射器(假喇叭)效果更好,没试过。

网友:
我买的TPA3118板,12V4A电源,音箱收的现成的,日产爱华,5寸油布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个孔装倒相管,低音会有增加力度,据说低音辐射器(假喇叭)效果更好,没试过。 ...

倒相管背后有,低音很丰富。

网友D:
直接装无源的比较合适…笔记本的话自己不是带的有喇叭吗?我随身听就是接了一个小音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示灯太亮,照眼里不舒服,用不干胶带加一层,挡一挡。
不可拆,电阻没法加大,就这样,以后不能找聚焦LED ...

把灯磨成平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指示灯太亮,照眼里不舒服,用不干胶带加一层,挡一挡。
不可拆,电阻没法加大,就这样,以后不能找聚焦LED ...

还可以砂纸打成磨砂的  或者如果里面还有高度 降一点 然后拿热熔胶滴一下就不透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砂纸打成磨砂的  或者如果里面还有高度 降一点 然后拿热熔胶滴一下就不透明了 ...

已经有办法了,找散光型,可拆不了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指示灯太亮,照眼里不舒服,用不干胶带加一层,挡一挡。
不可拆,电阻没法加大,就这样,以后不能找聚焦LED ...

指示灯用砂纸打磨一下,比如是圆头的,随便打磨成平头的,不要用太细的砂纸,这样就不刺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示灯用砂纸打磨一下,比如是圆头的,随便打磨成平头的,不要用太细的砂纸,这样就不刺眼了 ...

磨过,没用,聚光型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装无源的比较合适…笔记本的话自己不是带的有喇叭吗?我随身听就是接了一个小音箱, ...

笔记本自带的喇叭,肯定没音箱的好。
我参考了博士的音响气流量技术,虽2。5寸,低音相当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