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一个科王电脑学习机

楼主(2020-11-07):
拆一个科王电脑学习机

咸鱼110授课一台科王电脑学习机,拿来先拆开。

看到这个COB封装的主板,彻底翻车了,整机重量全靠键盘背面的钢板。
面板上面的LED是摆设~~~

楼主:
路上还有3台带键盘的学习机没到,今年收的告一段落,咸鱼的坑很多啊。

网友:
收这个有什么用,好像也只有收藏作用了,既然是收藏,那对功能或者好坏应该没有什么要求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上还有3台带键盘的学习机没到,今年收的告一段落,咸鱼的坑很多啊。 ...

2015年后的闲鱼真是撕逼鱼,我买过好几次拆机风扇需甲发货,有两三次退款举证失败,买过两次旧运动相机,一部又是丢件仪四需甲发货,另一部屏幕排线暗断导致粉色,淘宝那旧的风扇至少发过来山寨,比空手要强点。

网友:
键盘是薄膜还是机械的,

这车确实翻了,

网友:
现在闲鱼也多假货了,火眼金睛才行了

网友:
我有科王学习卡

网友:
真是有年头的产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