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碟刹下泵橡胶保护套配件的正确名称?

楼主(2020-11-07):
拆下小龟王前轮想换轴承,发现碟刹下泵一个橡胶保护套破裂了,但对碟刹下泵没啥研究,不知道到这个橡胶保护套属于碟刹下泵哪个部件的保护套,需要正确名字,懂行的兄弟给指点一下,谢谢。还有如果买得到橡胶套可换,是不是拧下图一橡胶套背后那颗螺丝就能更换?更换时会漏油吗?需不需要重新给碟刹上泵排气加刹车油?

如果有我这一摸一样的碟刹下泵拆解流程视频或链接请推荐一下,准备完全研究一下,以后好修理,一般去我这里的维修店都是以没有配件为由整个换掉,价格高无保修。

网友:
这种几乎是不可能有配件的吧

网友:
下泵支架,要是和什么车通用就好找,找修摩托车的师傅去问问,一般和三大合资厂的零件通用或是仿制的都可以买到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