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遭遇返水改厨房改独立下水管

楼主(2020-11-07):
住底层的苦恼,收房装修时没在意。我家的下水不是单独走的,和上面5户是连在一起走的总管。用了十年后第一次总管堵塞后返水自己加装单向阀,总想着不怕了。没想一年后上周四回家又返水了,拆开单向阀检查。阀门上又脏东西就无法完美闭合,算了没用还是改独立下水。

收房时煤气总管走的室内,好多年前改室外去了留下了旧管。这个洞高度位置还不错,省我打水钻的开孔钱了。

旧管的位置,右侧下方正是排污井

没管钳只能用角磨机切断

抽出旧管

打的孔正好走50的排水管

丈母娘小区正好弄雨水分离工程问工头要了根水管,直接给了一整根。淘宝特价版上利用每天的红包买了管件,胶水。总共花费7元多,材料备齐了动手。

水槽排水管转向

旧管再切去一截,多点内部空间。

预组一下,定下长度。

晚饭过后动手的,天黑的快。前几天做的COB手电起作用了,底座上带强磁的。吸附到铁管上,泛光效果比手电好多了。

外面的弯头特意买了带检修口的,方便自己清堵。

涂抹胶水组装,锁紧卡箍。

取下单向阀,准备封好旧管

买的内塞的带检修口堵头,需要把内部的50管取出。

锯条内部切开缝,底部的切割不到用小的一字刀辅助

撬松

完美清除

封口

这样再也不用担心返水了

网友:
感觉有点细了,弄一次还不换大点

网友:
楼上即将如法炮制

网友:
细了。算了,不多说了。

网友:
这样顺畅多了!

你墙外下水管通哪里去了?

网友:
我家下水设计有问题,下水管地下有个U型底,隔断时间就堵死,我家三楼都能反水,买的和你一样的单向阀,还加了一个球阀,还没施工.

网友:
务必密封可靠,万一旧管下方再堵底层压力会很大的。

网友:
最好用东西压牢,胶水有事靠不牢的

网友:
厨房还好,卫生间地漏才麻烦啊

网友:
以前的房子也总是堵塞,臭得要命。后来自己也是找人在墙上打了个孔,用管子直接穿出去接到下水管那里,从此无忧。老小区也没人管...

网友A:
前两年租房 的时候,我租的二楼,一个那种老校区,6层建筑的
下水还是铸铁管道的。排污井距离入户有2米左右的距离,这段横向的最容易堵了
一旦堵了,二楼就会反灌被淹。。。。。一楼为啥没挨,因为一楼的已经改了单独排水。
为此我还花了100多买了个2根4米的长的加粗型铜条,那种一头可以接电钻,一头可以更换头子的。比较专业的那种
用过几次,从二楼打开主管道的盖子,各种黄白之物不表了,直接下通条,来回几下就好了。有时候玛德1个月就会赌一次。。。

狗日的楼上的才不管,去打招呼过几次,没过多久又堵了。设计上也有问题。
那是租房经历中最黑暗的时候。

网友:
改的有效就好,估计是南方,问题不大,北方的冬季根本不行。

网友:
我住3楼,前年也改了。

网友:
住楼下的常常遇到这种烦心事,一是楼上少点公益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出租屋,反正堵不了他,各种不应该冲下去的东西混乱冲下去--出租屋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二是年久旧管难免截面变小,有时在最底下的弯管处不应该出现而出现了根小长杆竖在管中、容易截留纸巾类漂浮物,你叫家政搞疏通的从检测口通通马上就好,没多久又堵上、通通又好反复无常。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直到取出那根长杆才根本解决。
楼主这种情况应该底楼到排污井口这一段堵的厉害,没有彻底疏通是治标不治本的,最好找物业重新排管到排污井。

网友:
做的挺不错的,挺完善.
我都是把旧管子彻底用水泥塑料什么的封死的.
只不过我旧管子是铁的,比楼主这个pvc的还惨.

网友:
90度弯头上的盖子就是为了检修用的???

网友:
真的羡慕非采暖地区室外随便扯管子就可以走水,这种工程在东北就太难了,出墙位置要距地面一米五以下防冻。

网友:
小区里面已经不少1,2楼的改了单独管道走的,被逼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年租房 的时候,我租的二楼,一个那种老校区,6层建筑的
下水还是铸铁管道的。排污井距离入户有2米左右 ...

你整这几次的价值,就顶2年房租了。

网友(2020-12-29):
我家住2楼,原来跟你这个也一样,我直接用水泥封死了,墙上打孔,外面搞了个110粗的波纹软管,室内用的50波纹软管,随便往下冲,什么土豆皮,苹果皮,啥都没问题, 室内也没用s弯头,屋里没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