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超级无敌不锈钢烙铁头

楼主(2020-11-07):
打印机硒鼓 中心轴 打造 纯钢不怕磨损
视频通过审核了
B站:https://b23.tv/MtItRf

网友A:
打磨费时间吧?不锈钢头子能吸锡?

网友B:
怎么上的锡?

网友:
我觉得还是纯银裹黄金的最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费时间吧?不锈钢头子能吸锡?

可以上锡 没问题 就是加热太慢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上的锡?

哈哈看到那个锡槽了么  用活性高的锡丝 第一次只要上锡 保持槽内有一点锡 就烧不死 ,也磨不坏。

网友C:
不锈钢怎么上的锡,用了什么绝招

网友:
中间钻孔用铜焊条灌满加热融化铜焊条估计导热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怎么上的锡,用了什么绝招

干净的不锈钢表面 很容易上锡啊  。阻碍不锈钢上锡的是表面那一层氧化层,铜如果表面氧化也是不好上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净的不锈钢表面 很容易上锡啊  。阻碍不锈钢上锡的是表面那一层氧化层,铜如果表面氧化也是不好上锡的 ...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不锈钢本身就无法上锡呢
长知识了

网友:
用洁厕剂,不锈钢轻轻松松上锡

网友D:
头子上的热量导不出来也不好用吧

网友E:
这烙铁头能用三代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子上的热量导不出来也不好用吧

所以挖了个槽  ,增加导热面积 。实际使用中 的确存在回温慢问题 。节奏慢点使用还是没问题的。刚录了个视频 正在审核。

网友:
导热太慢,大焊点够呛

楼主:
视频通过审核了
B站:https://b23.tv/MtItRf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烙铁头能用三代人

哈哈 超级耐造

网友F:
导热慢是个缺点,

网友:
深锡槽,个人认为焊接的时候不好用。
类似烙铁头被氧化了个坑一样,里面的锡容易老化,并且焊点锡量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导热慢是个缺点,

的确是慢  慢慢来还是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