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荣事达电热水壶,不工作,拆开看看!

楼主(2020-11-07):
这个探测水壶里面有没有水的,这个元件怎么判断好和坏,我已经试验过了,壶里面有水和没有水它都不通,数字表显示无穷大,是不是它坏掉了,能不能直接短路这个探测有没有水的元件啊!我分析加水后应该是导通的,但现在它不通。

楼主:
就是这样的一个元件,上面是全密封的,它如何探测壶里面有没有水啊!

网友:
这个温度探头啊,汰宝上买一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A:
这又不是探测水位的,这个是温度传感器,拿电阻挡测,那边用手摸,电阻会有变化,没有阻值变化就是坏了,建议直接网购买个新的传感器回来

网友:
这是个温度传感器,检测水温的,不是监测有没有水的。
若不显示温度电壶也不工作,一般是它坏了;若显示水温只是水壶不工作,一般是壶底加热丝烧断了。

网友:
先测加热盘是否损坏,如果发热盘坏了,就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一个元件,上面是全密封的,它如何探测壶里面有没有水啊!

谁告诉你那是测有没有水的?

应该是温度探头
只是利用温度探头在没水时加热快速升温,直到超过100度,就判断为没水,然后进行保护动作。

楼主:
先谢谢大家!那个元件是温度探测的,已经测量发热盘是好的,等会在试试这个温度探测元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又不是探测水位的,这个是温度传感器,拿电阻挡测,那边用手摸,电阻会有变化,没有阻值变化就是坏了,建 ...

如果一直显示30度水温,那是否一般都是测温头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