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爱淘优惠购买的三米线六位飞雕排插

楼主(2020-11-07):
我买的是这种六位带三米线的,用料还可以,但是我拆开以后看了看,发现里面很不安全,上中下三层设计的铜排,缺少绝缘措施。这种开关我感觉不能承受大电流

网友:
刚入手一个,自己要DIY一下不。

网友:
感觉这种设计在重摔情况下,可能短路。哈哈哈

网友:
没啥不安全的,中心跨接区域几乎不受力,只要外壳材料不劣质,外壳上的铜排支架都足够限制三个铜条不互接触,加上这铜排厚度0.6,变形弯曲的可能性几乎无,至于开关的过流不觉得需要担心,飞雕本身就是做开关插座出身,做排插这种触类旁通的东西没啥难度。
唯一让我费解的是他的铜排架构是上零中火下地,个人觉得火零对调会更好点

网友:
家用、轻度使用的话,这个用料还可以啊,瑕疵是设计而不是用料上的。
不得不说,线皮真厚,厚实的手感给人一种线很粗的错觉,其实是1平方的线,本来就过不了大电流,所以那个开关还算合用,过大电流要2平方、2.5平方的线,好多大电流插排干脆就没开关。
但主要是便宜……11.1-11.3的时候各种券累积一下,几毛钱买了一个。
平时就可入可不入了。
颜值是真不错。

网友:
还好吧,下面是靠开关焊接定位,上面是靠中间小塑料卡扣顶着,外壳还能帮助定位。就看大功率会不会烧变形。

网友:
优惠区推荐的几种插排貌似一个厂家的仿冒品,用料设计大同小异,所以在这里捡便宜就不要去看牌子。

网友:
都会喷,谁能给拆个标准牛x的啥毛病没有的插排来我看看,我就不服那个靠墙跟说风凉话这不行那不行的!

网友A:
这种结构的插排初衷根本不是所谓的大功率,用料好,成本上比原来那个独立模块的成本低,就是为了低成本,反而吹成了一体铜排.我在工厂里维修上用这种结构的,炸了好几个,都是公牛的,里面短路了,金属粉末进去了,底下就短路了,压坏了里面的支撑,就短路了,非常容易坏,以前的那种结构的就不会.这种就适合家用,放着不动,反复插拔时间长了,非得炸.

网友:
不放心就交叉地方包一下胶布或者垫一下热熔胶吧

网友B:
看完评论,总结了个现象,喷子真多

网友:
我是给这种交叉铜条贴胶布,有七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的插排初衷根本不是所谓的大功率,用料好,成本上比原来那个独立模块的成本低,就是为了低成本,反而吹 ...

这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评论,总结了个现象,喷子真多

实是求是地说,有隐患不能说真话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是求是地说,有隐患不能说真话了吗?

实事求是说和喷这不是一回事啊

网友:
东东不错,强烈建议两条铜排间点上热熔胶。。。。(吃过亏的过来人的忠告。。。眼泪哗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事求是说和喷这不是一回事啊

讨论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