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为什么这个只能贴4贴,8贴就报错?

楼主(2020-11-07):
如图,4贴全部都正常,跑圈测速都没问题。8贴就卡VIRIFY ISP,然后报错RESET FAIL (51),颗粒是一颗一颗都用安国开过卡确保正常再清空的。
这个板子我贴其它4CE颗粒没有问题啊,是不是我2CE颗粒贴的位置不对?

网友:
贴3 4 和11 12看看呢

网友A:
@woxinsilin 有帖子说过这个板子的问题,信号线没有做等长,8贴最好1ce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846

网友:
楼上说的对,再就是RCE跳线看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woxinsilin 有帖子说过这个板子的问题,信号线没有做等长,8贴最好1ce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这不是双面16贴BGA152板子吗?这个走线不等长?

网友B:
安国能过的闪存2246不一定能过。最好上2246测试架,最差也得过SM3268测试架。例如L06B闪存DDR跑不起来,安国基本能过,2246肯定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国能过的闪存2246不一定能过。最好上2246测试架,最差也得过SM3268测试架。例如L06B闪存DDR跑不起来,安 ...

啊,还有这个道道,事情搞复杂喽。
感谢兄弟指点哈,起码我有个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xinsilin 有帖子说过这个板子的问题,信号线没有做等长,8贴最好1ce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这个板子是双面16贴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是双面16贴的啊

原帖配的图就是16贴的,你自己看看丝印,我也有这块板子,超级速上的,没贴过4ce,具体不知道了

网友:
巧了,就是你这款,板子走线有问题。

网友:
这不是免跳线板吗?我试过8贴2CE没问题颗粒测清楚了再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帖配的图就是16贴的,你自己看看丝印,我也有这块板子,超级速上的,没贴过4ce,具体不知道了 ...

我去,中奖了
手上暂时没有别的16贴,回头找个别的16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国能过的闪存2246不一定能过。最好上2246测试架,最差也得过SM3268测试架。例如L06B闪存DDR跑不起来,安 ...

最新消息,可以刷RDT,RDT正在跑,我在想如果RDT过了但刷正常固件还是不能过咋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消息,可以刷RDT,RDT正在跑,我在想如果RDT过了但刷正常固件还是不能过咋整? ...

你贴8贴的话测一下VCCQ电压,可能是颗粒多了,拉低了电压,供电不够,上SATA口也不行,贴大容量的固态,不仅仅是颗粒重要,板子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