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K9OKGY8S7C的SM2258H工具及密码

楼主(2020-11-07):
EC 1A 88 2F 80 C9,58XT能开,但是写入40G以后卡死。坛友推荐58H,或者SM2258XT_SSV3-TLC_PKGR1212A_FWR1211A0可以开,但是至今没找到,哪位高人手里有,支援一下,谢谢。

网友A:
刚才回贴ID不对,这个试试!

网友:
求2258xt工具,紫薯布丁

网友:
别谢,谢就是雷锋

楼主:
你们都是好人,

楼主:
这个工具我有,之前没有注意auto不能选中8S7E,必须手动指定,然后还卡download mpisp,研究了半天,需要清空一下或者xt开卡再用这个工具开就过了,跑圈完美。

网友:
已验证可用,写入速度280m,读取500+

网友(2020-12-18):
SM2258XT_SSV3-TLC_PKGR1212A_FWR1211A0这个工具哪里可以下载啊,楼主有的话可以发个给我么

网友(2021-02-06):
没有钱没有积分

网友:
你们都是好人

网友B(2021-05-07):
量产完了速度很低,只有200MB左右写入,有啥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回贴ID不对,这个试试!

密码?????????????

网友B:
这个软件密码是啥?两个空格不对啊

网友(2021-07-21):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密码是啥?两个空格不对啊

去flash.set里面第18行把ENABLENEWPSD=1改成ENABLENEWPSD=0就可以了

网友(2021-11-08):
没钱啊,可怜兮兮

网友(2022-04-24):
M币不够啊..能私发一个吗,谢谢了

网友(2022-05-30):
引用 网友B:
量产完了速度很低,只有200MB左右写入,有啥解决办法吗

有2258XT的开卡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