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同事的松下洁面仪(Panasonic EH-SC50)高科技电动毛刷?

楼主(2020-11-07):
同事更换洁面仪,送给我拆之

头部旋转可以取下更换,

清洁孔

专用接口充电口

按照顺序一层一层的可以取下

取下螺丝就是齿轮机构

四周有一圈黑色密封条,起到防水作用

锂电池,两头带凸冒

尾部带有一个发热块和一个NTC温度电阻

电机串联了一个2A/108° 的保险

电路板做工还是不错的

电压还是有4V以上

网友A:
没看懂清洁孔里面的,两个五角星一样的爪子有什么用?

网友:
电动皮鞋刷,板子还挺复杂。

网友:
这创意不错!我也感觉做工挺好的!

网友:
楼猪辛苦了。花了这么多精力拍照,实在不容易。国际大牌的结构实际非常巧妙,看的实很享受。

网友:
发明这东西的人一定是拿鞋刷子刷过脸

网友:
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复杂

网友:
这种电池结构换着方便,就是不好买。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可以用来擦皮鞋,效果不错。

网友:
估计是充好磁铁氧磁磁石电机,质量好的应该是钕铁硼碳刷电机,低速级用金属齿轮。

网友:
没有扭矩调节,差评

网友:
真的做工舒服

网友:
图片拍的真不错,但评论更精彩。

网友:
里面还挺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清洁孔里面的,两个五角星一样的爪子有什么用?

搅拌洁面膏的吧。

网友:
卧槽居然还有给脸抛光的设备…

网友:
这种美容小设备居然都用上高科技了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简单的一块板子搞这么复杂,良心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