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泰圣202 怎么加直流电流档。

楼主(2020-11-07):
去年看到这个文章,买了一个。显示太小效果一般很少使用,这几天要测直流才发现,这表没这功能。
现在只好找0.1和1欧的大功率电阻并到表上使用,非常不方便。

有没有什么方法加到表内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62

网友A:
增加电流档插孔,里面并一电阻做电流档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电流档插孔,里面并一电阻做电流档测量。

这表内部空间太小了,要增加2个大功率电阻是个问题。

网友B(2021-05-28):
TS202就没有测直流电流功能

楼主(2021-10-14):
引用 网友B:
TS202就没有测直流电流功能

理论上在钳表里加装个霍尔元件就可以,不过要刷成203的固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