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准备扔了也发挥一下余热

楼主(2020-11-07):
一个无线鼠标坏了,放了一段时间了,问题根源找着了,也懒得修了,现在的这样的电子产品也便宜。手机后置摄像头外框镜片也坏了一个,拍的图有点模糊,将就一下吧。

不光这电阻烧了,开关也坏了。应该是开关出问题导致的电阻烧了。

网友:
修修补补好习惯,哈哈

网友:
确定那个是电阻吗?我看应该是电感。

网友A:
还可以抢救一下,再用500年不成问题。

网友:
扒了看看 应该是电感

网友:
是电感烧了没错。

网友:
和我的一样,里面没法再简洁了

网友B:
那个应该不是电阻,1.5V升压到3.3V用的电感,要拆零件也没什么能拆的,高度集成了,不如修好继续用

网友C:
感觉好山啊…烧掉是色环电感

网友D:
换个电感试一下,拆了就扔了

网友E:
换个开关,电感,不还能用么,咋扔了。

网友F:
可以拆滚轮塑胶零件,滚轮编码器和微动等修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应该不是电阻,1.5V升压到3.3V用的电感,要拆零件也没什么能拆的,高度集成了,不如修好继续用 ...

主要是手中也无元件可配,这货也便宜,放着也占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好山啊…烧掉是色环电感

便宜货就这样,办公用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感试一下,拆了就扔了

手中无元件可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开关,电感,不还能用么,咋扔了。

手中无元件可配呀,再说这货也便宜,主要是人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拆滚轮塑胶零件,滚轮编码器和微动等修补件。

便宜的东西,元件也不会好到那儿,也不想费心思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抢救一下,再用500年不成问题。

500年?成精了,到时成国宝了

网友:
现在这样的不入眼了,结构太简单了

网友:
我有个海尔的和你这配置一样,估计套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