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DMI切换器拆机

楼主(2020-11-07):
近日为解决电视机HDMI口不够用的问题,在某东上买了一个HDMI切换器,主控LT8631SX,电路够简洁的,看电路估计是两片集成块串联使用,每个集成块是三进一出,串联组成五进一出,切换反应较慢,带遥控器,18.5元入手。

网友A:
多进一出的多,好像一进多出的就少,就没有买到过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进一出的多,好像一进多出的就少,就没有买到过好用的!

多进一出叫切换器  多出一进叫分屏器  切换器比分屏器贵   这是相对于HDMI的  VGA的便宜 几个三极管就搞定分屏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进一出叫切换器  多出一进叫分屏器  切换器比分屏器贵   这是相对于HDMI的  VGA的便宜 几个三极管就搞 ...

事实上卖的不多,还不怎么好用!

很多都是不能同时输出的,

网友:
再添加个USB的切换电路就是个完整的hdmi KVM了吧

楼主:
查了下芯片介绍,支持HDMI1.4,这个切换器遇到干扰容易黑屏,不知道在电路板空位补个电容能不能改善一下

LT8631SX-3

1.特点
3路输入,1路输出HDMI / DVI链路
兼容HDMI 1.4 / DVI 1.0
支持高达3.4Gbps的数据速率
支持深色
RX侧ODT和管理电路
集成的HPD开关,DDC开关和+ 5V电源
指示灯开关,大大降低了成本和简化
制造过程
灵活的系统源/宿连接检测
管理
支持I2C控制
低抖动
单个3.3V电源
5V容错的DDC接口
HPD,DDC,数据/时钟通道ESD保护级别符合
根据JESD22-A114-B的3A类。
2.一般描述
LT8631SX是3端口HDMI / DVI开关,
将多个HDMI / DVI信号源设备连接到高清晰度
电视(HDTV)。基于ClearEdge™
技术,它符合HDMI 1.4 / DVI 1.0标准
规格。 LT8631SX是一款先进的高速
交换机提供了一个经济有效的方法
制造商将额外的HDMI / DVI端口添加到他们的
HDTV。多个HDMI / DVI端口允许消费者
将多种HDMI / DVI信号源连接到他们的HDTV。
LT8631SX是一款三合一(3:1)开关,非常适合
用于HDTV和A / V接收机的后面板,
允许消费者连接多个HDMI / DVI设备
如高清晰度DVD播放机,机顶盒等
游戏主机。 LT8631SX开关选择一个
来自三个接收端口的HDMI / DVI信号
生成完全兼容的HDMI // DVI音频/视频输出,
以及DDC和HPD切换完全符合
HDMI / DVI规格。
该芯片还集成了RX侧片上终端
(ODT),并采用ODT管理电路
具有成本效益的系统设计和增强的性能。
集成的DDC和HPD交换机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系统制造成本,并简化路由
系统板。
3.应用程序
高级电视机(HDTV)的前面板缓冲区
独立的切换器
多个输入显示
投影机
A / V接收器

网友C:
还有吗?
以前我看都是25的.18包邮吗?
如果包邮我也想要.能不能给个链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卖的不多,还不怎么好用!

很多都是不能同时输出的,

我有一个一分八的板子,同时输出,支持4K,卖了一年多了没卖掉,用的地方太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一分八的板子,同时输出,支持4K,卖了一年多了没卖掉,用的地方太少了 ...

看来我没买对啊。一分八太多了,估计只有商场才会用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没买对啊。一分八太多了,估计只有商场才会用到吧!

我播放器上拆的,卖电视放样片用的那种播放器

网友:
这个价格血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吗?
以前我看都是25的.18包邮吗?
如果包邮我也想要.能不能给个链接.

https://wq.jd.com/item/view?sku=64166996106&_fd=jx&_fromappid=jwx2c49e82e87e57ff0&_ph_=1&ad_od=share&utm_source=androidpingouapp&utm_medium=pingouappshare&utm_campaign=t_335139774&utm_term=CopyURL

楼主:
京喜打开链接,还有卖的,限购一个

https://wq.jd.com/item/view?sku=64166996106&_fd=jx&_fromappid=jwx2c49e82e87e57ff0&_ph_=1&ad_od=share&utm_source=androidpingouapp&utm_medium=pingouappshare&utm_campaign=t_335139774&utm_term=CopyURL

楼主:
就是这家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