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新人第一次画板子,希望大家看一下给点意见和建议

楼主(2020-11-07):
图 1,2 为板子,
请问大家:有什么地方不对吗?
图3是我的疑问
我看焊盘那里形成了锐角,比较担心,所以这么画了
请问我这样画,对吗?

谢谢大家!

网友:
加上泪滴就好了

网友A:
可以,建议焊盘包点铜,不然拆插件的时候,一根细细的走线,很容易戳断

网友B:
加泪滴,看着舒服

网友C:
有些线走得很奇怪,还有就是信号线不能在再大点吗?

网友D:
电源太粗了,不是功率电路不需要这样。
信号太细了。

网友E:
又不是高速电路,而且还是电源,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不是高速电路,而且还是电源,无所谓了

哈哈 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线走得很奇怪,还有就是信号线不能在再大点吗?

 大佬 请问怎么样才看起来不奇怪呢  我想画的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太粗了,不是功率电路不需要这样。
信号太细了。

谢谢大佬赐教 我这个是单片机电路 小信号线用的是10mil的 ,电源用的是50mi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泪滴,看着舒服

感谢! 我了解了 ,只要额外设置一下就行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建议焊盘包点铜,不然拆插件的时候,一根细细的走线,很容易戳断

好的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这就去加上覆铜

网友:
画的太大了,双层板用不了这么大的面积

网友F:
①  最上方的排针可以再下移6格;②   可以覆铜,你没做。慢慢来吧,毕竟“爷爷也是从孙子走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①  最上方的排针可以再下移6格;②   可以覆铜,你没做。慢慢来吧,毕竟“爷爷也是从孙子走过来的。” ...

谢谢你的回答,上面那个排针是我要插上屏幕,所以故意隔开那么远,覆铜我记住了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线走得很奇怪,还有就是信号线不能在再大点吗?

我非常赞同。能大的就尽量大。。。。。

网友G:
这些地方有什么特殊要求么,最短距离连通不行么,要拐个弯,还有第三根细线,跟随第1,2根排列比较好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些地方有什么特殊要求么,最短距离连通不行么,要拐个弯,还有第三根细线,跟随第1,2根排列比较好看吧 ...

感谢您的回复! 我想:不能形成锐角或者直角,这样子从焊盘引出,不就形成了锐角或直角了吗? 所以我这样画,请问焊盘可以引出多跟线吗?

网友:
把线路走成花就好看了。

网友:
也想学画板,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呢?容易上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