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电路ntc电阻这样能起到保护作用?还是危害?

楼主(2020-11-07):
220V电源进入只有一个NCT电阻,保险直接省略了了,翻开背面一看居然线路把保险代替了直接短接,这是不是坑人?还是能保护电路?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没有保险丝靠谱。

网友A:
串NTC是防打火的,你可以把保险加上,不过NTC得断开一个脚连保险再连线

网友B:
NTC是防止开机时的流涌电流,对电路是有好处的

设计时,也是可以用铜箔来当保险管使用的,不过,你这个的铜箔有点太粗了,当保险管用有点不太靠谱

网友:
ntc是温度保护

网友:
有  比没有强

网友:
看来线路板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不要保险丝了

网友:
不想说话

网友C:
照你这么说直接继续省略NTC好了

网友D:
电路板最边上才是保险吧,就是红框上面两个焊点

网友E:
NTC还是有用的,防止涌浪电流过大。至于保险丝,即使再好的保险丝,也不能防止摸死管损坏,只是对整流二极管有些效果。一般情况下,摸死管爆了,这铜箔保险也跟着爆的,只是这铜箔搪锡了,熔化电流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最边上才是保险吧,就是红框上面两个焊点

上面是ntc插件电阻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NTC还是有用的,防止涌浪电流过大。至于保险丝,即使再好的保险丝,也不能防止摸死管损坏,只是对整流二极 ...

铜箔当保险丝?短路直接炸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你这么说直接继续省略NTC好了

不是省略,我一直以为ntc和保险配套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TC是防止开机时的流涌电流,对电路是有好处的

设计时,也是可以用铜箔来当保险管使用的,不过,你这个的 ...

有刀片划开,焊接个保险是不是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NTC是防打火的,你可以把保险加上,不过NTC得断开一个脚连保险再连线

打算断开保险位置焊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箔当保险丝?短路直接炸铜箔?

是的,就是这样子。

网友:
你这个挂锡了,已经不能当保险了,一般这种都是节省成本,用细铜箔当保险用,有的留三条,允许你爆三次。

网友:
切断铜箔,换成一颗PPTC自恢复保险丝,最好再串联一个比自恢复保险丝电流大点的普通快速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