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坛子里69元买的PROTRULY夜视仪摄像头拆解,分辨率比较低

楼主(2020-11-07):
本来买来打算改成流媒体后视镜摄像头,最后失败结束,摄像头做工还是不错的,实际使用属于废物级别,一是图像不能镜像,二是分辨率低的一塌糊涂,这么低分辨率夜视再好也没了意义

网友A:
拍出来是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出来是啥效果

效果很差,跟20年前的模拟监控头的效果差不多

网友:
没有来个效果图搞毛线?

网友:
他这种产品是牺牲分辨率来获得高感光,是主动红外夜视类型。 也就哪个根据速度变焦的功能有点创意,其他的实在是鸡肋。

网友:
知道这感光芯片是什么牌子和型号吗

网友:
镜头镜片 看上去挺高档的   大眼

网友:
640的分辨率也可以啊,不会是320的吧

网友:
先试试换个高像素监控镜头,再不行应该是感光片问题,有的是索尼感光片和主控没调试好导致像素差边缘不清晰。

楼主:
更新一下效果图,这个真实的屏幕截图,不是手机拍的

网友:
还好我忍住了...吸引我的只是夜视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效果图,这个真实的屏幕截图,不是手机拍的

效果太渣了

网友:
一开始看上夜视感觉不错 不过后来看分辨率确实不高 忍住了

网友:
效果  还是挺不错吗

网友:
我在他帖子上给他说原理,卖家还给我说什么DSP和算法牛逼,呵呵

网友B:
楼主,能不能麻烦你一下,我的这个摄像头接电视没信号反应。用万用表量也没电压啊。。。就是红黑分别接视频头和外圈。。所以想请教下那个视频头是分别是接的是哪两根线,69的没赶上车,所以买的WiFi版的,但是只配了一条线,其中的线视频输出,我插到电视上是没有任何图像显示的,信号源切换的的都没问题,但就是检测无信号。我测了测其中这个视频口中心和边缘的两根线,是从那个白色8口分出来的。如果按照图最左边是上面是电源负极搭铁线,下面是电源正极,那么他这根视频线中间芯连的是7口,周围屏蔽连的是4口的黑线,但是下面这第7口线和其它任何接口的任一根线都不通。所以奇怪,是这线本身就有问题,还是这个就不能接电视啊?还有取电这个线中间这个绿白两根线,按说应该是和某个线头是相通的,但这两个线实测也是和任何一个接头都不通的,就是个摆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麻烦你一下,我的这个摄像头接电视没信号反应。用万用表量也没电压啊。。。就是红黑分别接视频 ...

你标记的“接电”口,红色跟acc并起来接12V+,黑色接地,绿白没用,GPS你用就插上,不用就不用管他,wifi版的应该还有个wifi模块,同样你用就插上,不用就不要管他,其他的能插上的就插上,都是防呆设计,只要能插上就不会插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标记的“接电”口,红色跟acc并起来接12V+,黑色接地,绿白没用,GPS你用就插上,不用就不用管他,wif ...

我用手机wifi使用看视频都正常的,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视频线没有视频输出,所以想问一下你那边的视频头是接了哪两根线,会不会是我这根线坏掉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CAN线是假的没有的接,那这个肯定会是少了什么功能的?

网友:
看到5150了,这个是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的,分辨率最高就是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手机wifi使用看视频都正常的,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视频线没有视频输出,所以想问一下你那边的视频头 ...

视频头是莲花头的啊,正常有视频输出的时候,视频头中心轴跟屏蔽层会有1.几V的电压,你测下如果有,就是格式设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