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安卓typec接口如何OTG加充电呢?

楼主(2020-11-07):
研究了一下安卓手机要触发OTG需要接5.1K下拉电阻,充电需要接56K上拉电阻,那么如何才能同时实现OTG和充电呢?试过非常多的方法都不行,网上也没太多相关资料,看别的人图纸都是加了芯片的,那些能支持PD快充,如果只是5V充电不需要快充的话,能不能不通过芯片来达成呢?

网友A:
typec接口的不知道,三星note4手机micro安卓接口同时otg加充电还能hdmi输出的转换器论坛有兄弟出售过。

网友B:
有些手机可以,用过红米4X可以边otg边充电,但得通过特别方法,需要一个可以额外供电的hub,并且额外供电口跟usb电源是直通的,先把外设插到hub上并接上额外供电,再通过otg线接入手机,这样就可以边otg边充电了,联想的z2用同样的方法却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c接口的不知道,三星note4手机micro安卓接口同时otg加充电还能hdmi输出的转换器论坛有兄弟出售过。 ...

micro 的接口方便很多,但typec的cc引脚有协议的,眼DIY的话难度高

网友C:
跟接口的硬件形态没有太大关系,应该是要设备本身的软硬件需要支持这样的功能。
OTG时设备对外输出5V,充电时设备从USB口输入5V。
OTG时设备的数据线是master状态,充电时是slave状态。
你的需求其实是要数据线和电源线的两种状态交叉。

如果设备本身不支持边充电边OTG的话,怎么做都没有用。

有的设备没有声明这个功能,但是本身可以实现或者通过特殊手段实现的,那只能看运气。比如小米2平板就是在特定条件下能实现,用起来无比麻烦,需要带设备重启才行,拔掉再插还得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接口的硬件形态没有太大关系,应该是要设备本身的软硬件需要支持这样的功能。
OTG时设备对外输出5V,充电 ...

设备支持的,使用购买的扩展坞能够实现,但不明白其原理,如果是自己做,那么需要输出个怎样的信号才能同时触发两种状态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有人已经解决了,产品是支持pd快充的二合一转接线,用来打游戏的,最多才80米就可以解决,我买了几块垃圾板回来自己焊了两根线,这个板子就是卖的二合一type快充线,双typec口版本,单独插入会有5V输出,里面有4颗以上三极管做切换,5V输出就是OTG了,我用来插数字耳放线的,这东西就是要要OTG供电的,如果你要充电,typec2检测有电压就会断开手机得下拉,5v由小电路板从充电器转换,这东西一共5线vubs,gnd,D+-,cc,也就是说vubs,gnd,cc通讯充电,D+-做OTG,因为我不懂cc通讯和模式也就没有多去测试什么但是你的愿望哪怕买成品只要有cc脚支持pd都可以用希望可以帮助你,我买的板子才一块钱1块就是没外壳,,现在可能没了,在垃圾群捡的,但是成品tb一堆,价格在50以上,支持快充双ty口记住这个就可以买到了,回来拆开你抄板上面逻辑分析都可以,我不会折腾

网友(2020-12-25):
引用 网友B:
有些手机可以,用过红米4X可以边otg边充电,但得通过特别方法,需要一个可以额外供电的hub,并且额外供电口 ...

老哥方便说说红米4x可同时充电otg的线是咋样的,方便给个链接么

网友(2021-10-18):
C口转USB OTG 线

网友(2023-10-06):
不加芯片不行

网友D(2024-05-11):
4年了,能不能重提此事?时至今日,又有哪些手机可以支持此功能了?
是双头TYPE-C就可以、还是要特别的模块?

讨论讨论

网友(2025-06-06):
引用 网友D:
4年了,能不能重提此事?时至今日,又有哪些手机可以支持此功能了?
是双头TYPE-C就可以、还是要特别的模 ...

都是通过芯片实现的,网上搜到的LDR6023,LDR6028可以实现,实际是通过PD协议进行的,成品2-30左右吧。另外可以直接用电脑的PD拓展坞,拓展坞虽然价格贵但是功能齐全稳定性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