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比亚迪·宋的遥控器坏了,掉焊盘修理

楼主(2020-11-07):
byd宋的遥控器坏了,盘他就完了!外面配一个400,贵

网友A:
啥呢,那个卡簧应该是GND,整版到处都是GN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呢,那个卡簧应该是GND,整版到处都是GND啊

cr电池大外壳是正

网友:
对啊,经常接触拿起来看还真是。

网友:
另外你用热熔胶固定不长久的的,最好是用ab胶

网友B:
可以在大片的GND中挂出个焊盘然后用刀割开一圈,飞线解决,岂不结实。

网友:
这活干的,差点事~

网友:
感觉坚持不了多久楼主还要返工不过我喜欢楼主那个5块钱的电子显微镜

网友:
热熔胶不好用的,一两个月就脱

网友:
我只想也买一个5块的显微镜

网友:
5元的显微镜,超值

网友:
400有点贵 不用原装的280的样子  重庆

网友:
换AB胶逗比热熔胶好啊

网友C:
5元显微镜居然还有屏?哪捡的宝

网友:
T宝配的智能钥匙280,包开齿包配对,和原装基本一致。

网友D:
可以把电池焊上引线呀

网友:
小问题,卡簧是正极。飞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大片的GND中挂出个焊盘然后用刀割开一圈,飞线解决,岂不结实。

电池正极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电池焊上引线呀

换电池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元显微镜居然还有屏?哪捡的宝

运气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