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装的空调,就修了半天~累的臂酸背痛

楼主(2020-11-07):
赶上双节棍,买了个便宜的空调:机器很快到货和安装完成,结果次日就修了半天~可能体质太差?弄的我胳膊酸腰背也痛.....

网友A:
这个挂架钉的有点暴力。。。那个钢钉是钉广告板的哎,怎么钉的住。。。

网友B:
新装的空调不找售后,自己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挂架钉的有点暴力。。。那个钢钉是钉广告板的哎,怎么钉的住。。。

现在装空调好像都是直接敲钉子,不打膨胀钉了,膨胀钉打孔太麻烦,情愿多敲几个钉子

网友:
估计你的墙面基础很差!

网友C:
第一个从空调管孔看,墙壁质量一般。第二个挂重物最好还是打孔拧螺丝固定的好,直接打铁钉不好

网友:
用心打码  售后来?

网友:
估计你这个非承重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装的空调不找售后,自己干?

提起售后,只能呵呵,这个安装小伙号称“xx工程师”那种,不叫安装而叫“胡凿”更贴切,想来报修道售后,还得他来重弄,这次已经如此,再来怕是“凿”烂了吧?
再有也担心弄成“投诉”,会影响“工程师”的业绩,毕竟孩子们也干的很卖力,也不是故意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从空调管孔看,墙壁质量一般。第二个挂重物最好还是打孔拧螺丝固定的好,直接打铁钉不好 ...

这墙也是奇葩,所谓“混凝土剪力墙”?表皮1厘米稀松筷子都能撮动,超过1厘米那时刀枪不入,射钉都要打歪,然而,挂板左面那个钉孔往里面砸进了一尺长的肉串签子10来根才能拧住胀栓。

网友:
有动手能力赞一个,有时候自己搞的才结实稳妥,自己心里才有底。

楼主:
记得内机挂板都是整张的,这个就3条拼凑,铁片厚度堪比易拉罐,靠边沿回折提供强度,想来也是挂点就行,掉下来反正还有两根管子连着,砸不死人。

网友D:
这价格这质量对不起11价啊,35的一级能耗就只1999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这质量对不起11价啊,35的一级能耗就只1999出头

被“原价2099/现价1699”“新3级能效”“抽签秒杀”.....忽悠瘸了呗。记得早前买的空调外机有50kg,而这机器只有24kg .

网友E:
钢钉打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都这么干,关键是你的墙不行····只能上钻了···

网友F:
看来LZ不懂空调安装,看图片来说空调管路是在机器的左侧,排水管也是在左侧,右侧稍微高一些是为了排水顺畅的,把室内机弄的完全水平就不方便室内机排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钉打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都这么干,关键是你的墙不行····只能上钻了··· ...

先前安装北屋空调时,那个师傅也是钉了4~5个钢钉,一锤子搞定,工具(较重的手锤)和抡锤子的手法比较老道,而这个“工程师”就掉链子了,可能是这个羊角锤太轻,还有抡锤的准头也不行,不全砸在钉子上,也把挂板要砸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LZ不懂空调安装,看图片来说空调管路是在机器的左侧,排水管也是在左侧,右侧稍微高一些是为了排水顺畅 ...

老师说的有理~但是这里说的翘起来的不是向上,而是右面与墙面的缝隙撬道能插进手指,原因就是挂板变形+钉子弹出,若不是管子连住内机都有可能掉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说的有理~但是这里说的翘起来的不是向上,而是右面与墙面的缝隙撬道能插进手指,原因就是挂板变形+ ...

原来是这样。不过空调室内机重量不大,见过只用两个钉子固定铁板的,用了好几年也没见掉下来,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