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理漏水的接热水器水管的角阀

楼主(2020-11-07):
接热水器的角阀漏水了,

滴的越来越厉害,不得不修了。

在网上下单 买的 不锈钢波纹管到货了,

还是修理 了

工具

冷热角阀都漏水了,

决定去掉 热水角阀,直接用 接头代替,

铜的,肯定是铜的。

用的球 阀

角阀体是铜的,但把手是锌合金的

有些腐蚀了。

拆下了管道,角阀

很不幸,这个弯头 是锌合金的,螺纹已经有些腐蚀了。

之前厕所里面的 热水弯头 已经坏掉了, 裂了,敲了瓷砖墙修的。

接上 铜接头

接上不锈钢波纹管

买长了。。。弯的难看

冷水角阀漏水也得换了

冷水管弯头也是锌合金,腐蚀的程度比热水管好一点。

生料带,得缠很多圈。

没有用球阀了,用了陶瓷芯的 不锈钢角阀,

水流也没有变小,水压也可以打火

原来球阀也拆不开,估计得上台钳才行。

网友A:
波纹管没有专门的工具,只能这样买了,宁长一点……

网友:
球阀旋转磨损的是两侧垫片,角阀旋转磨损的是陶瓷片,理论寿命球阀是一定不如角阀的,尤其是喜欢半开的人,球阀半开寿命还得减

网友:
你也有一个垃圾的“劳动牌”活动扳手啊。(其实那个“劳”也不是劳,是“艹”字头下面一个“力”)

我之前因为急用,就在一个五金店花12块钱买了一个,拧几回自行车座的大螺丝就花牙了。

前几个月才在网上看到说“东工”的扳手还可以,就花42买了一个12寸的活动扳手,用了几次还不错。

不知道还有哪些品牌不错的

网友:
觉得考验手工,相当烦人。

网友:
球阀热胀冷缩就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纹管没有专门的工具,只能这样买了,宁长一点……

如果家里装修的话,买个打波器,买点不锈钢水管,真的划算

网友:
不锈钢波纹管好用,偶把以前的软管全换了

网友:
洞里面真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