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不锈钢烤笼怎么改造可以烤芝麻

楼主(2020-11-07):
老娘牙齿不好,喜欢吃芝麻糊,每次她都要炒很多芝麻和大米,无意中发现网上有卖烤笼的,可是网眼太大,绿豆差不多就能漏掉。哪位老师出个好主意,改造成可以烤芝麻的。

网友A:
  能否内加纱窗的不锈钢网?

网友B:
两个方法:一是把芝麻培育成绿豆大小,二是用食品级不锈钢丝网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方法:一是把芝麻培育成绿豆大小,二是用食品级不锈钢丝网加密。

这个两个方法我都想过。第一个方法,我想让我们宇航员带芝麻种子上太空,这个正在和中央有关部门磋商。第二个方法,不锈钢丝网怎么固定在这个烤笼上面,丝网边缘有很多不锈钢丝,怎么收边,请帮忙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内加纱窗的不锈钢网?

内部有两块挡片,只能想法固定在烤笼外面

网友C:
买60目不锈钢筛网片,肯定不掉芝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60目不锈钢筛网片,肯定不掉芝麻。

谢谢,我也是觉得60目的合适。

网友D:
让我来选不绣钢和铜筛网的话一定是后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是觉得60目的合适。

30目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我来选不绣钢和铜筛网的话一定是后者

请问,为什么

网友E:
一个纯棉布包包住就行了 那用又是加网 又是上太空的

网友:
用纱布包上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纯棉布包包住就行了 那用又是加网 又是上太空的

棉布烤不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棉布烤不黄吗

棉布烤黄的时候芝麻也烤糊了  ,芝麻在烤的过程中会挥发出水蒸气 ,可以保护棉布。

网友:
自己加细目不锈钢网啊,多少目的淘宝上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两个方法我都想过。第一个方法,我想让我们宇航员带芝麻种子上太空,这个正在和中央有关部门磋商。第 ...

网边不用收边,直接紧配合到边缘,锋利的边缘反而有利于固定
实在要收边的话,直接折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有两块挡片,只能想法固定在烤笼外面

放外边一定会卡芝麻粒在缝隙里

网友:
芝麻糊为什么要烤? 豆浆机直接打芝麻不可以吗?

要烤可以用烤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