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服务器升级

楼主(2020-11-07):
DELL 服务器 T110II   和  T20,想换U 升级一下,有什么推荐??

网友A:
你们,没说配置怎么说升级不升级呢?

网友:
都是一代E3 和3代E3 ,那就升级1230 1230V2和1230V3吧,如果是游戏的加装PCI-E硬盘,数据的也可以记得不计成本的话选英特尔的P3700。其他的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没说配置怎么说升级不升级呢?

怎么说呢,了解dell的这两个服务器的,不说也知道,不了解这个服务器的说了也没有用。看了配置,都是原装标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了解dell的这两个服务器的,不说也知道,不了解这个服务器的说了也没有用。看了配置,都是原装 ...

我是百度了说的,其实吧,1220和1220V3升级到1230和V3价格都不高可以考虑,会在你原有的基础上增加30%-50性能,增加固态会更好,如果数据重要那就选sas的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