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宏基X1320WH投影机LAMP/TEMP灯粉色闪烁故障,无法启动拆解修复

楼主(2020-11-07):
宏基ACER X1320WH投影仪,LAMP/TEMP灯粉色闪烁故障,无法启动,修复!

起因:家里有台宏基X1320WH投影,支持3D的,买了几年了,主要用来看电影玩玩XBOX体感游戏,使用率并不高,只用了几百个小时,前段时间家人一起玩体感游戏,玩着玩着突然不显示了,整个黑掉无光输出,风扇正常转,电源灯正常亮蓝色,LAMP/TEMP灯粉色闪烁故障,这个投影LAMP/TEMP是一个灯,连续玩了几个小时以为温度过高了,放一会儿散散热就好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开机,故障现象依旧,电源指示灯正常亮蓝色,LAMP/TEMP灯粉色闪烁故障,风扇正常启动转,但是20秒左右就自动关机了。

当时告警忘拍了,补张拆开的告警灯。

初步判断:LAMP/TEMP灯粉色闪烁故障,风扇正常启动转,并且无任何光从镜头出来,初步觉得可能是灯泡坏了,把灯泡查出来检查下,顺便看看里面灰尘严重不,清清灰。

取下侧面两个小螺丝,前上盖子往前抽下,很容易取下,看到灯泡。

几颗小螺丝取下灯架便看到了灯泡,发现灯泡并没有发黑或者裂掉,感觉问题不出现在灯泡,但是又不敢贸然拆开,怕是灯泡这种简单小问题拆开再折腾坏了。于是网上买个灯泡替换下试试。

更换灯泡故障依旧:网上买的灯泡到了,换上故障任然纯在,果然和之前判断一样,原厂灯泡只用了几百个小时,之前亮度没降低,突然损坏几率极低。

拆机找原因:确定不是灯泡问题只能拆机了,本人自己喜欢动手折腾,做好了长期奋斗维修的准备了。
反过来,底部8颗螺丝全部拆下。这个投影真心不好拆啊,前面镜头卡着,研究了半天,一点点尝试,因为前面镜头卡着,用力担心会把镜头弄坏了。后来发现前面镜头那里基本不动,要从后面拆开。

向上面那样,从后面拆开,然后往前推就可以取下,吐槽下这个设计,拆卸太不方便了。

再次猜测是灯泡供电板有问题:因为开机灯泡一点都不亮,微光或者闪烁都没有,就怀疑是灯泡供电有问题,继续拆。

上图右侧立着的就是灯泡供电板。继续拆。

灯泡供电板,和主电源板。

尝试开机测试灯泡电源板,发现灯泡输出端有63伏交流,但是灯泡无任何反应,投影仪灯泡瞬间启动需要一个高压,数字万用表测试不出来,观察灯泡一点闪烁意思都没有,怀疑这个灯泡供电板问题,去网上找资料研究这个板子,这个板子电源来自主电源,这个板子各种器件一个一个查找,重点查找电容,发现都没啥问题。
网上继续找资料,由于供电被主电源驱动,所以也可能是主电源没供电,找主电源资料,发现没有输出供电给这个板子,但是不知道为啥灯两端有63V交流。

查找主电源:主电源板

主电源板重点检查电容,各种开关功率管,发现都没啥问题,这期间就花了好几天时间。
查找资料,直接给启动电压信号让电源板给灯泡供电启动,发现可以点亮灯泡,那就不是主电源和这个灯泡电源问题了,那就是主板问题了。这下难搞了。

深入分析:拆下主板。

如果是主板问题,基本很难搞的了,去网上找资料,查找芯片资料和这个牌子的投影资料,进行大量学习分析,觉得投影才用了几百个小时,没有硬伤,感觉主板问题可能性很小,去网上研究学习,投影仪灯泡不点亮这种是有保护引起的,开始研究到底为啥保护,以为器件有问题,花了好多天也没发现哪儿个器件有明显问题,目测都没问题。

再次判断:研究资料,既然电源没问题,那么到底什么原因没有启动,去网上花了好多天时间去研究学习,发现有些投影不启动,是因为色轮问题,把目光转移到色轮上,下面这个东东。

研究色轮:开始在网上研究资料,了解色轮,一般来说,色轮(COLOR WHEEL)是由红、绿、蓝、白等分色滤光片的组合,可将透过的白光进行分色,并通过高速马达使其转动,然后顺序分出不同单色光于指定的光路上,最后经由其它光机元件合成并投射出全彩影像。
研究色轮发现有点很总要,就是电动马达的转速是要同步给芯片的,芯片根据马达转速进行信息反馈与计数,怀疑这个转速没有正常反馈或者芯片计算出问题,网上查阅资料,发现有些投影就是这种故障,大概率是叶轮电机转速传感器出问题,这种传感器有两种,一种是霍尔方式一种是光耦反馈。

就是下面画圈圈那个,就是转速反馈器件。

拆下看看。

查找资料,这种应该是光耦的,不是霍尔的,是光耦的应该有东西和他配合,应在电机转子上,细细观察转子,发现有个地方不太一样。

这个地方感觉有贴过东西的痕迹,用手摸下粘粘的,感觉像双面胶,没错就是双面胶的感觉,粘粘的。
光耦的,这个地方应该粘个别的颜色的东西,转到这里颜色变化就会反馈一个信号,但是这种用双面胶粘是个什么鬼啊!!!!
机器里面一顿找也没找到粘的啥,网上找资料,应该是个黑色或者很深颜色的东西,由于电机高速旋转,甩掉了。

想找点啥黏上,担心时间一长又甩掉了,也没啥轻薄的小东西,突然灵机一动,家里有儿子白板的白板笔,黑色的画上就好了,画到胶上,干了也不怕掉。

小心画上,别弄脏了色轮。等晾干了。

装机测试:成功启动。点亮灯泡。欧耶!!!!

重点吐槽:厂家咋想的,搞个东西直接粘马达转子上,温度高胶软+高速旋转,不掉才怪呢。因为这个小问题,折腾了好久啊!!

总结下:如果这牌子的投影,开机启动,风扇启动旋转,电源灯正常状态蓝色,LAMP/TEMP灯粉色闪烁故障,但是20秒左右就自动关机了,镜头一点光亮都没有,重点检查这里吧。

不管咋说,自己动手修好了还是十分开心的上两张修好后的照片。

网友A:
认真学习和分析才能找到原因,厉害了!论知识的重要性。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给色轮定位用的。。。。,所以要安装好色轮以后再标记位置
但是用不干胶这操作确实很迷,厂家图省事了

网友C:
受教了,最近一台理光投影仪也是开机10分钟就黑了,LAMP灯亮,准备重点检查一下楼主说的地方

网友D:
掉出来的贴纸没找到吗……

网友E:
跟我一样也是能折腾的吧?厉害!支持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F:
估计一般人直接就放弃了。电工就是电工!

网友G:
顶你,有台benq的也是灯泡不亮,难道也是这个问题,使用时间不多,按理灯泡没这么容易挂,有空也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学习和分析才能找到原因,厉害了!论知识的重要性。

整个维修经历了半个多月二十天吧,一有时间就研究,个人不是专业干这个的,只是平时爱好捣鼓,动手能力还可以,感觉维修只要搞清楚原理找问题和故障就比较快,不然向我这种现学习的效率肯定不高。不过不管咋说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给色轮定位用的。。。。,所以要安装好色轮以后再标记位置
但是用不干胶这操作确实很迷,厂家图 ...

是啊,感觉这个应该会批量出问题的,不是个别现象,因为这地方工作温度高,胶会软化加速马达高速旋转,时间长了肯定掉,把这个经验分享出来,希望坛友们以后遇到同样问题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最近一台理光投影仪也是开机10分钟就黑了,LAMP灯亮,准备重点检查一下楼主说的地方 ...

可以试试,我这个是根本开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掉出来的贴纸没找到吗……

找了好久,没找到,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可能粘到哪儿了,不影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我一样也是能折腾的吧?厉害!支持一下!!谢谢分享!

是啊,平时就喜欢捣鼓东西,以后多多交流和你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一般人直接就放弃了。电工就是电工!

平时就是喜欢捣鼓,这个做好持久战准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你,有台benq的也是灯泡不亮,难道也是这个问题,使用时间不多,按理灯泡没这么容易挂,有空也拆开看看:l ...

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最近一台理光投影仪也是开机10分钟就黑了,LAMP灯亮,准备重点检查一下楼主说的地方 ...

最近偶然在网上看到有这种故障是因为温度传感器原因,可以查一下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感觉把东西修理好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既省了钱,又学到了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感觉把东西修理好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既省了钱,又学到了知识 ...

是的是的,看来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哈哈

网友:
厉害,看样子好多业余爱好者都是逼出来的。

网友:
设计缺陷啊,要求厂家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