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正弦波生成电路输出的波形 负半周有削峰(已解决)

楼主(2020-11-07):
如题,
搭了一个相当简陋的实验电路

参考的原理图  (555部分大都一样就没画出来)

右上角画的就是输出的波形    尴尬了

猜着象是工作点不对?   手头的元件精度一般般
请教大家了

——————————————————————————————————

感谢 沙发兄 fishok 及时相助   精准点出了问题所在

问题已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A:
2个三极管间 c->b, 不加电容隔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三极管间 c->b, 不加电容隔直吗?

感谢指教!

不知道为什么正半周时没发生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