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也有单双贴需要改参数之说吗?

楼主(2020-11-07):
手头有个颗粒H27QFG8YQE3R,是BGA316,非土狗颗粒,用转接贴上IS903,单贴量产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是没有DDR的颗粒,所以关闭了这个选项,但是一双贴,就不能量产了,卡BOOT一,首先保证不是颗粒和板子问题,颗粒换了好几个板子,用转接贴量产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二,板子的VCCQ电压是3.3V
三,颗粒识别为H27QFG8YEE,是不是双贴需要改参数
四,换了大电感也不行,感觉像是需要选项

有没有大佬懂的,帮个忙

顺带测试了一下其他的颗粒,突然发现IS903的写入和通道数没有关系,单通道和双通道写入一样,写入还是和颗粒的性能有关,读取双通道是单通道的两倍,

网友:
单贴好还是双贴好?

网友A:
这颗粒好像在903上开启不了DDR,如果是写保护就勾选SWP,普通板就只勾选Cache就行了。量产工具不识别的话就短接,如果还报这个固件错误加焊一下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颗粒好像在903上开启不了DDR,如果是写保护就勾选SWP,普通板就只勾选Cache就行了。量产工具不识别的话就 ...

一直都没有开DDR,单贴量产成功,不至于3个主控板都虚焊了吧,需要加焊主控,而且这个主控板原厂锡温度极高,

网友B:
之前找人贴过双贴H27Q2T8YEB,听说本身耗电就大,再加上转帖板就更费电了,如果不想办法提高电量,开过了也容易掉盘,我的那个就是虽然开过了,但跑到60%的时候必然掉盘,没办法就又让人改ssd了

楼主:
翻到一个帖子,也有这个问题,看来现代的颗粒问题还是多呀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00285&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找人贴过双贴H27Q2T8YEB,听说本身耗电就大,再加上转帖板就更费电了,如果不想办法提高电量,开过了也 ...

我怎么能忘了连哥呢,都忘了@你了,我更换了电感和电容,就是紫色的IS903,我也感觉是供电的问题,单贴跑圈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第一次玩903用转接板,感觉有了转接板,可玩性又多了很多,903,那些316 272的都可以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怎么能忘了连哥呢,都忘了@你了,我更换了电感和电容,就是紫色的IS903,我也感觉是供电的问题,单贴跑 ...

紫板子我感觉供电确实有点问题,我买了20个都是单贴ok,双贴就不行,跳线啥的都整了,电感也换了,已经蒙了,貌似这板子挺挑颗粒的。我自己上蓝色板子都没啥问题。我觉得你现在可不可以先买一个蓝色板子试试,还有那个fastlogic我之前有一次选择也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板子我感觉供电确实有点问题,我买了20个都是单贴ok,双贴就不行,跳线啥的都整了,电感也换了,已经蒙 ...

我怎么没有想起来,我有蓝色的板子,改天有空试一试,我反复试的都是紫色的板子,

网友C:
退出软件,插上如果跳格式化的话,格式化就好了。原因好像是“软件权限不足”
如果不跳格式化的话,当我没说(可能我记错错误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板子我感觉供电确实有点问题,我买了20个都是单贴ok,双贴就不行,跳线啥的都整了,电感也换了,已经蒙 ...

试过了,可能还是颗粒的问题,确实不可以,蓝色的板子也不可以,只能单贴量产

网友D:
转接贴经常性悬疑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可能还是颗粒的问题,确实不可以,蓝色的板子也不可以,只能单贴量产 ...

那看看ce的坏块分布,搞不好是某个ce坏块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出软件,插上如果跳格式化的话,格式化就好了。原因好像是“软件权限不足”
如果不跳格式化的话,当我没 ...

不用这么说,能帮忙回答的都是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看看ce的坏块分布,搞不好是某个ce坏块过多

看过了,坏块才60几个,两个颗粒,这个颗粒在46EN上面开128正常,也跑过RDT,颗粒非常的不错的,在其他的论坛上也发现过现代颗粒的这个问题,152的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不能双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接贴经常性悬疑问题

在论坛其他帖子上也发现过这个问题,双贴现代的颗粒不能量产,可能就是颗粒的机制问题,还有903的固件不再更新了,

网友E:
前几天做的,目前没发现问题,就是ID跟你不一样,BGA15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做的,目前没发现问题,就是ID跟你不一样,BGA153的。

我也有好多的现代颗粒,能够双贴,但是也有好多现代的颗粒不能双贴,反正现代颗粒在903上就是个悲剧,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做的,目前没发现问题,就是ID跟你不一样,BGA153的。

我靠,你的颗粒是4CE,什么颗粒,双贴4CE,256G,16贴能够组成2T了,这个颗粒那就真值钱了

网友:
H27Q1T8YEB9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