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欧姆龙血压计气压不足(omRon HEM-6131)

楼主(2020-11-07):
老人说血压计有故障了,试了一下,打气没力。

拆开看看吧

右下角的是气泵,在它左边的是放气阀。
气泵似乎有点转不动。

把气泵拆开,在马达轴上加了滴油。
检查气泵的橡胶件没见异常,再装回去,
试试,似乎好了。
马达和泵之间有个偏心轮,上面的轴设计的有点意思,弯的。
开始还以为是在使用过程中弯掉的,但分析下来小电机没有这个气力,应该就是弯的。

网友:
比较高级,但居然弯了

网友A:
屏幕连接竟然用的斑马纸?

网友B:
摊上那个u30,拿电去试了一下,能开机,显示正常,到因为没臂带,气泵(新机比老机,电机静了很多)启动了一下就停了,并显示E1错误,本想用它放了2周没人买为由,再砍砍价,哪知那摊主见是好的,就抢回去不卖了,加多5块 给他15块都不卖。那就更好,我还省了50块买新臂带的钱。

网友C:
血压计拆后建议校准一下用着也放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摊上那个u30,拿电去试了一下,能开机,显示正常,到因为没臂带,气泵(新机比老机,电机静了很多)启动了 ...

还有这老板?奸人。
这不让挂鱼上卖,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老板?奸人。
这不让挂鱼上卖,为什么?

是实体的摊,今早再去看到 他找到了个原装的臂带,但是装上电池却开不了机。35买回来研究研究。臂带试过没漏气,单 臂带 买新的要5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血压计拆后建议校准一下用着也放心。

请教如何校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血压计拆后建议校准一下用着也放心。

同问,这个怎么校准,需要专业的设备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问,这个怎么校准,需要专业的设备么?

最简单实用的办法是拿着去正规医院心内科直接跟医生说帮我量个血压我校准一下这个血压计,当然挂个号更好了,尊重别人的劳动

网友:
现在的医院里一般在大厅就有自动血压计台,没人的话你占着量100次都没人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实用的办法是拿着去正规医院心内科直接跟医生说帮我量个血压我校准一下这个血压计,当然挂个号更好 ...

现在大医院 三甲医院 医生都不量血压了, 这归护士量。

我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看到是这样,  医生连血压计都没有,医生要护士量。

我搞不懂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请教如何校准?

找个懂水银血压计的.带着水银计.对比着测试几次.这就是校准.
水银计是自然重力气压加人耳听力眼睛观察脑袋判断而知血压.基础态.人正常.判断当准.

而电子式靠传感器算法算岀血压.可参考.不作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大医院 三甲医院 医生都不量血压了, 这归护士量。

我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看到是这样,  医生连血压计 ...

护士量的也可以啊,只要是水银的比较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拆过两支,确实偏心轴的小金属棒是偏的,其中一支我把它强行用钳子稍微纠正(没敢全部矫正)后试了一下正常工作了!现在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个懂水银血压计的.带着水银计.对比着测试几次.这就是校准.
水银计是自然重力气压加人耳听力眼睛观察脑袋 ...

关键已经下文件停止生产,这边说使用不受影响,结果医院没三天下文禁止使用水银产品,血压计、体温计都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连接竟然用的斑马纸?

常规操作,现在阴屏不是斑马纸,倒是觉得良心了。   几乎十个拆开八个斑马纸。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摊上那个u30,拿电去试了一下,能开机,显示正常,到因为没臂带,气泵(新机比老机,电机静了很多)启动了 ...

摊主也苯,不如原价卖你,以后赶上不识货的,放几天斑马线开胶,直接报销。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摊主也苯,不如原价卖你,以后赶上不识货的,放几天斑马线开胶,直接报销。 ...

他的确笨,如果10块就卖了主机给我,第二天就可以将原装臂带卖高一点的价钱给我了。后来我又在他的摊上,翻到配套那个原装电源(6伏700毫安),5块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确笨,如果10块就卖了主机给我,第二天就可以将原装臂带卖高一点的价钱给我了。后来我又在他的摊上, ...

服了,就怎么好好的一套拆开了出,不过也未必赔钱,不知道他怎么来的。也许没本捡来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