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应该是全网首拆,拆解一台扬子KFR-35GW/V3951fA1新国家一级变频空调

楼主(2020-11-07):
         现在狗东1500元的低价变频机,有全直流、电子膨胀阀和新一级能耗,估计只有科龙、华凌和扬子做到。这个价位的科龙空调变频性能貌似最厉害,最低能80W,而扬子最低还要200W。体重方面就扬子最厉害,外机有30KG,而科龙都缩水缩到26KG了。遥控器方面科龙无疑最好,扬子这空调的遥控器只能以简陋来形容,连背光都没有的。不过扬子空调我问过客服,确认是双排铜管的。由于空调双排铜管散热会更好,而低频太低也会导致效能低的问题,还倒不如直接停机,就是没那么舒适而已,权衡之下还是买扬子吧。到手后,扬子的空调制冷还是可以的,15平米的房间,开机10分钟左右降频到300w左右,我测算过一晚也是用1度电左右,还是挺省电的。
        但是好景不长,这空调还是出问题了。现在空调有时候在开机的时候按遥控器没有反映,就像死机那样。但是我看功率计空调是正常工作的,空调还是会根据温度调整频率,按紧急关机键还是能关机,看起来估计是接收板或者主控板有问题。虽然狗东这款空调有180天包换,但是换空调一拆一装好折腾,而且要搞卫生。反正又不是大问题,叫他来修修换个板就好了。于是打电话报修,很快那边的初步判定是接收板故障,然后师傅过了几天就拿了个新的接收板上来更换。
         不过更换之后,空调的故障有好转,不过还是有点不行。换了之后还是会出现没有响应的问题,但是按多空调遥控几次呢就会反应过来了,以前是一直没反应的。虽然这故障一个星期只出现1次左右,但是还是影响体验。于是等到11月天,天气没那么热的时候才叫他来修,看看叫他把整个主控板换了就算了。于是拍了几个故障视频,叫售后处理一下。本以为售后会很爽快给我换主控板,谁知道那售后看视频后居然跟我说这是正常的。我就跟他说,我没有看过哪台空调会出现没有响应的情况,就算杂牌机也不会啊。然后售后就通知师傅上门来检测,那个师傅更加牛哄哄,跟我说上门检测可以,不过他只包可以开关机,其他不管。如果上面看到能正常开机关机,就要额外收我50块上门费。听到这,我马上跟师傅说不用麻烦你了,我会京东投诉你这个行为。然后向京东投诉,京东那边听了我陈述这个事情时候表示会处理。然后没过多久,维修中心有个女的打电话给我,说师傅说话比较粗,叫我不要介意,到时候会扣师傅的绩效。接着就在微信发了一张鉴定报告,叫我传给京东,申请整台更换全新。
         报告传上去没多久,京东就审批通过了,然后今天就有维修部的人上门把机器给拆了下来。然后维修人员说,到时候京东送货的时候会顺手把旧机器拉回去,到手的都是全新的机器。说完就走了,留下了拆下来的机器。
         这款机器配置那么好,然而网上都没有这台机器的相关拆解图片,也许是因为这台机出了没多久的缘故吧。于是我就做第一个拆解的人,由于外机里面都是铜管,而且又难拆,所以这次只拆外机。废话不说,上图吧!

这是机器的外观

这个是内机

拆下外壳可以看出,客服没有说价,这机器的确是两排铜管的

在风机的电机是无刷电机,通得力制造,符合宣传所说使用直流电机。

控制盒的电路图,这台机器是5月份生产的。内部电脑板有涂防水漆,做工还可以。

铜管特写

压缩机这边,压缩机都有保温材料。

厂家宣传空调使用日立或者三菱的压缩机。翻开保温棉,看到压缩机的品牌是海立。海立就是日立在上海的合资公司,勉强可以算使用了日立压缩机吧。看标签知道压缩机是直流的,使用R32冷媒。

电感

四通阀还有看到电子膨胀阀的线圈,这机器是带电子膨胀阀的。

网友A:
电感是矫正功率因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是矫正功率因数的?

对的,变频空调都有电感。

网友B:
工作室曾打算安装这个牌子,后来到门店还是选择TXL,定频的便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室曾打算安装这个牌子,后来到门店还是选择TXL,定频的便宜还可以

这品牌做工其实还可以,不过功能上就欠缺了,只有最基本的功能而已。

网友C:
变频机外机主板都是没密封的,这样放在外面日晒夜露,几年总会坏的,国内各个厂家都是如此,这个机子还算是良心,弄了个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机外机主板都是没密封的,这样放在外面日晒夜露,几年总会坏的,国内各个厂家都是如此,这个机 ...

不是吧?好像基本上都是有和盒子的。

网友D:
好像变频空调的实际工况挺复杂,有些厂家测试出高效率工况范围后,把一些效率低的轻载工况设定先停机,再启动工作在高效率工况范围,我只是在网上听说,具体得找设计控制板程序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变频空调的实际工况挺复杂,有些厂家测试出高效率工况范围后,把一些效率低的轻载工况设定先停机,再启 ...

所以能低频工作的1级能效空调会更贵,因为低频效率会减低。

网友:
厉害了,就差拆铜管啦

网友:
2级能效三菱重工…装上7年了…电源都没有拔过…

网友E:
TCL那么烂的牌子都敢用啊,果然是牛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TCL那么烂的牌子都敢用啊,果然是牛人了

这个不是TCL

网友:
几个月也买了台科龙1.5的,内机没问题,外机就要命了,跟拖拉机没两样。

网友:
刚刚买了二台小米一台3 一台1 的一次打扫。4999+1999=7000块。买架子160    还要买 16A插头。 肉痛中。家里之前买了格力和美的都耐用。但噪音不小。这一次买变频希望安静点。我都是安在楼上。安就安了一天。希望耐用不折腾/。

网友:
你赚大发了,双排铜管+海立压缩机,这台空调能赶上美的/华凌的水平了

网友:
既然核心硬件双排铜管+海立压缩机这么好,可不可以搞块其他家的主控板换下?可以的话功能不就多了么

网友(2020-12-13):
没有长期的技术沉淀,只能靠价格硬碰硬,感觉国产空调除了格力美的海尔,其他品牌的都不咋地

网友:
用料好,但细节上不行,还是白搭

网友:
这个牌子是京东上面做起来的。。。

销量应该还行吧,在江苏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