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小米8更换电池

楼主(2020-11-07):
小米8用了近2年了,一天几充,所以就动了换电池的念头。还好,打开后盖操作顺利,后盖粘胶损伤不大,连店家配套给的胶水都不用上,电池完美地换上了,加热后盖边缘后盖好,小米8又恢复了活力。

网友A:
电池多少钱买的
可以换个 4000的电池

网友B:
谢谢分享。。。。又满血复活了。。。。。

网友C:
我也换一个电池,但使用时间不长,哪家电池可靠?

网友D:
为啥我感觉小米的电池都特不耐用。。。相比起其他品牌

网友E:
网购就别买所谓的售后流出的原装了,多半都是假的,第三方的品质不差,除了那些明显低价扰乱市场的乐呵呵之流

网友F:
我也换了个,换之前原装的就剩2000左右,换新的装上时容量挺大的,测试有3900,也确实可以完整用一天,现在用了半年就剩3000了,最惨的是换完一周手机掉地上,后玻璃摔碎了。之前小米有换电池活动的换电池时可以免费换后盖,没注意看到时都结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换了个,换之前原装的就剩2000左右,换新的装上时容量挺大的,测试有3900,也确实可以完整用一天,现在 ...

怎么看电池容量还剩多少了?

网友H:
从欣旺达变成飞毛腿。。。

网友:
满血复活,值

网友:
一天3充正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多少钱买的
可以换个 4000的电池

不贵,不到4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又满血复活了。。。。。

用安兔兔测了一下,还不错,确实是满血复活,就看电池 质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换一个电池,但使用时间不长,哪家电池可靠?

现在网上购买电池,完全是靠运气,我以前的小米5换了三次电池,前2次都用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感觉小米的电池都特不耐用。。。相比起其他品牌

也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购就别买所谓的售后流出的原装了,多半都是假的,第三方的品质不差,除了那些明显低价扰乱市场的乐呵呵之 ...

是这个问题,但不买又怎么办?总不能不换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看电池容量还剩多少了?

用安兔兔测,看1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欣旺达变成飞毛腿。。。

小米好象是两家都用吧。

网友:
好像是小米售后给换99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网上购买电池,完全是靠运气,我以前的小米5换了三次电池,前2次都用不长。 ...

推荐个牌子,我的损耗到8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