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xt怎么开现代的闪存 怎么添加ID?提示Compare Flash Fail

楼主(2020-11-07):
我自己一块msata上拆下来的颗粒,H27Q1TLYEB9R,2颗,双贴在2246XT上,一直开不成功,请教怎么添加ID?

楼主:
这个闪存是不是toggle的?要不要去掉土狗电阻?

楼主:
拆腾了半天还是不行,连CE表看起来都有问题了,一个CE不显示

楼主:
重新焊接,然后去掉土狗电阻,找了一个版本有一个ID一样的H27Q1T8YEB的,然后开成功了

网友A(2021-01-29):
引用 楼主:
重新焊接,然后去掉土狗电阻,找了一个版本有一个ID一样的H27Q1T8YEB的,然后开成功了 ...

请问一下是哪个版本开的,我有好几个这个颗粒,46xt一直开不过,因为是贴u盘,所以不想用46en开,46xt容量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是哪个版本开的,我有好几个这个颗粒,46xt一直开不过,因为是贴u盘,所以不想用46en开,46xt容 ...

我找找看,不过贴46xt写入有点低,写入速度只有46en的一半
版本号O0807A,参数下面这个,应该添加到其他版本也一样能开的

B141=Hynix,1Tbit,H27Q1T8YEB9R-BCF(3V3)
Hynix,1Tbit,H27Q1T8YEB9R-BCF(3V3)=AD,3C,15,AB,44,4A,1,16,1664,04096,0256,04184,04012,02000,02,02,04,2,02,16,0,05,7E,09,0000,BF,BE,11,25,10,25,10,00,31,00,09,01,8F,00,40,0,0,02,04,06,08,03,00,3,01,00,00,7E,09,01,00,00,00,00,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