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失望的南旗55合一,好几个中间六角孔不正

楼主(2020-11-08):
单位买的期盼已久的南旗55合一,手机细节拍不好,不过真的失望,做工对不起它的价格!好几个中间六角孔不正!
手机拍的不好,还是拍了点让大家看看,不知道我单位买的特殊还是都这样的货色!反正如果我看到实物是这样就绝对不买的!

网友A:
说个实话,梅花批头 小号点的,中心孔有时候偏一点没办法,每个品牌都不能杜绝, 如果实在要中心点,只能手工挑选,
还有比如批头热处理后变形问题,各品牌也不能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个实话,梅花批头 小号点的,中心孔有时候偏一点没办法,每个品牌都不能杜绝, 如果实在要中心点,只能手 ...

第一张图上排第六个刀头,细的跟被酸腐蚀过似的,第十个刀头内凹六角吧,不正,第二排第一个内凹六角批头也不正!第一眼就看到这三个不好,然后也没心情看了,直接扔工具箱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上排第六个刀头,细的跟被酸腐蚀过似的,第十个刀头内凹六角吧,不正,第二排第一个内凹六角批头 ...

南旗这个设计其实在国外比较好,有专利,批头不通用,后期只能购买他们自己耗材

网友:
一套多少钱啊,

网友:
200多的55合一有啥对不起价格的...南旗本身做工也说不上多精致,实用而已

网友B:
想知道玺力跟南旗什么关系 比如22 in 1,南旗100元,玺力60就得了。

网友C:
偶买了一套晖嘉琦的67件套,所谓紧密组合工具,结果这货自己的盒子都关不严还精密工具。真打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个实话,梅花批头 小号点的,中心孔有时候偏一点没办法,每个品牌都不能杜绝, 如果实在要中心点,只能手 ...

我有一套国产杂牌就没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成本,看舍不舍得把孔打歪的批头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套国产杂牌就没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成本,看舍不舍得把孔打歪的批头扔了 ...

你只是遇到不偏心而已,  你要知道生产10000只里面有多少是偏心的,  有几率的问题,你遇到不偏心就有人遇到偏心,不代表全部会偏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偶买了一套晖嘉琦的67件套,所谓紧密组合工具,结果这货自己的盒子都关不严还精密工具。真打脸。 ...

这个品牌。质量还算可以,硬度等算中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遇到不偏心而已,  你要知道生产10000只里面有多少是偏心的,  有几率的问题,你遇到不偏心就有人 ...

所以我说是成本问题,就看商家舍不舍得把孔打歪的批头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我说是成本问题,就看商家舍不舍得把孔打歪的批头扔了

我自己做工具的,没看见谁家有把偏心一点的批头丢掉, 如果按你这样方法  ,2块钱的批头算4块钱可以。但是没人这样做,一点点偏心根本不会影响使用的情况下不会做丢弃处理,
除非给高价才有人帮你这样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玺力跟南旗什么关系 比如22 in 1,南旗100元,玺力60就得了。

玺立是南旗代工的  材质不一样

网友:
自己把孔修复打正就行,方法用光纤激光机,在中间位置反复打,打个100多遍基本深度可以了,注意散热,不要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玺立是南旗代工的  材质不一样

玺力是老牌电工厂家,南旗是从这个老厂出来的几个人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上排第六个刀头,细的跟被酸腐蚀过似的,第十个刀头内凹六角吧,不正,第二排第一个内凹六角批头 ...

我都怀疑你买单到水货了,外壳做工很差。

楼主:
目前为止,还没舍得用过!六爪的可以看到好几个腿是歪的!

楼主:
这个也有点瑕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品牌。质量还算可以,硬度等算中肯的,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品牌靠谱的?